关于电调给接收机供电线的正负极

楼主(2014-12-29):
电调给接收机供电的线颜色是 棕红黄,类似 黑红白线,通常 黑负 红正 白信号。棕,红,黄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棕色gnd,红色vcc,白色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棕色gnd,红色vcc,白色信号

说错了,黄色

网友:
安全起见,用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
你这个插反了吧,浅色对浅色就是惯例了

网友:
作用一样,就是色标不同

网友:
棕-黑;红-红;黄-白。棕或黑是电源负,红是电源正,黄或白是信号。

网友:
颜色最深是负极

网友:
一个是futaba标准,一个是JR标准。

网友:
从左到右依次是信号,VCC,GND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万用表查了和大家说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