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装浆到底怎么样----老高告诉你

楼主(2014-12-29):
                     倒装浆有什么好处---老高告诉你
倒装浆其实就是把电机装在下面,桨叶倒装,坏处就是操作有些变化,比如手接飞机肯定不行了,云台高度要降低,同时有点小失误容易损坏浆----,好处呢?据用过的说,好处就是效率提高了。
老高的测试台可以对双桨的电机分别测试,把上层浆绑起来专测下层浆或者相反,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正装和倒装时的差别,对9235的配置进行了测试,两层浆的耗电情况如下:

拉力(公斤)

上层浆(A)

4.4

7.4

11.2

14.5

18.4

下层浆

4.2

6.5

9.2

16.8

21.4

表格内是两层电机飞别工作时的耗电,工作电压51.2v。
应该说,上层浆的拉力减少是受浆下结构的影响,这个结构如果设计的好,减少风阻,这个效率还会提高。
起码证明一个事实,浆下面的东西还是会影响效率的。要想真实模拟一架机子,外形的仿真也是必须的,老高的这个测试也就是给个概念。

9235动力组合的基本测试已经完了,下一步测试4822,这是一个很多测量项目的组合,浆间距、浆型、电机kv值组合等等,这才是我希望重点测量的东西。

网友A:
上层低KV大桨,下层高KV小桨,麻烦老高给测试一下, 谢谢

网友:
这个……精灵就是最好的答案。如果桨下面的东西对效率有明显影响的话,那精灵绝对是垃圾效率。
多轴的桨是靠跟机翼一样的翼型和不大的翼尖攻角来实现升力的,不晓得纠结电调放桨下面就会影响效率的同学是怎么想的。

网友:
老高变得更专业了,期待更多的测试数据

网友:
设备真专业。。。

网友:
这个好,期待进一步测试。

网友:
支持老高造福模友

网友:
倒装桨效率高的原因和机子本身有关

降低了推力平面,更靠近重心,机子转动惯量就变小了

这是测试台完全不能模拟的

网友B:
这样的结构我们也做一年多的测试,要使上 下桨有个高功率输出,有几个因素;1,要有个好 的效率高的电动机 你给图用的电动机是不理想的  2,桨叶物理特性有也效率高低考虑 不要随便拿个桨就用  3,上 下桨距离多少值要分析下洗流流速和桨距的关系   。。。下面给一个X8实例子的飞行器,飞行重量45和80KG,大家可以借鉴

网友C:
我完全外行,只知道飞机上产生拉力的是桨不是浆。

网友:
哥  我也是X8爱好者  有事请教  能给我个QQ吗?  您加我也行27752991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层低KV大桨,下层高KV小桨,麻烦老高给测试一下, 谢谢

被 气流 冲刷着 的 那个桨,要选择螺距 大一些的。

这样 才匹配 噢。。如果 正、反马达的 规格是一致的

测试就比较简单——

选择螺距 大一些——直到 正反 马达 电流 相同 OK

网友:
老高一出必为精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结构我们也做一年多的测试,要使上 下桨有个高功率输出,有几个因素;1,要有个好 的效率高的电 ...

你们这个是单 电机 双桨吧  楼主的是双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这个是单 电机 双桨吧  楼主的是双电机

你可以联系他们的电话1372700656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层低KV大桨,下层高KV小桨,麻烦老高给测试一下, 谢谢

同求此搭配  这样搭配装X8可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完全外行,只知道飞机上产生拉力的是桨不是浆。

老前辈高级黑!

网友:
如果不考虑炸机损失,我还是会选择倒装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结构我们也做一年多的测试,要使上 下桨有个高功率输出,有几个因素;1,要有个好 的效率高的电 ...

你们这个也好专业

网友:
老高测试设备是越来越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结构我们也做一年多的测试,要使上 下桨有个高功率输出,有几个因素;1,要有个好 的效率高的电 ...

这种同轴电机我也搞了一只,还没开始测呢,效率怎样?桨距那么近,有点像S97的桨距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同轴电机我也搞了一只,还没开始测呢,效率怎样?桨距那么近,有点像S97的桨距了。

很好,现在注意到细节了。

网友:
典型的下装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现在注意到细节了。

别藏着掖着,有什么经验说出来呀。
这种方式的浆效到底如何?为啥有些厂家接收订单后不再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层低KV大桨,下层高KV小桨,麻烦老高给测试一下, 谢谢

我也想知道  如果上面大桨低转速低螺距,下面小桨大螺距高转速效果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结构我们也做一年多的测试,要使上 下桨有个高功率输出,有几个因素;1,要有个好 的效率高的电 ...

大神,真是惊倒我了,45KG和80KG,都什么配置啊?用什么电池能到这个地步啊?共轴双桨电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真是惊倒我了,45KG和80KG,都什么配置啊?用什么电池能到这个地步啊?共轴双桨电机么?

我不经常上网,你就电话联系他的吧13727006567

网友(2015-02-06):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结构我们也做一年多的测试,要使上 下桨有个高功率输出,有几个因素;1,要有个好 的效率高的电 ...

45-80公斤!想了解这个机器的电机和桨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完全外行,只知道飞机上产生拉力的是桨不是浆。

严谨。
支持前辈!

网友(2015-03-26):
老高啊!麻烦问你个事啊?DJI V2做X8,上下桨不一样行吗?我看国外的X8都是下面桨直径小,桨距大!这样可以避开上面桨的桨尖涡,效率是不是过高?请前辈指点!!

网友F:
嗯。这就是为什么电风扇都不朝电机方向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这就是为什么电风扇都不朝电机方向吹.....

有道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层低KV大桨,下层高KV小桨,麻烦老高给测试一下, 谢谢

同问之前试过一次,下层桨可能是小了,就是感觉下层的电机比上层的热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