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与亚拓450L

楼主(2014-12-29):
这两款机机的各种优缺点大家用过的朋友麻烦说一下呢,还有这两款飞机的那个配件成本更高。那个更稳。电池是否都用的6S,是否通用。谢谢啦。

网友A:
这2机,电池是通用的
炸机损失来说,X3要小点(是只换原厂件的情况下),但X3的基本全塑料件,拧螺丝上不适合新手,不好把握
至于飞行手感来说,没飞过450L,只飞过450改的480和X3,480更好飞,X3手感要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2机,电池是通用的
炸机损失来说,X3要小点(是只换原厂件的情况下),但X3的基本全塑料件,拧螺丝上不适合新 ...

我目前飞的450PRO和X5感觉450太飘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目前飞的450PRO和X5感觉450太飘逸了。

你能坚持把450飞好,飞X5跟玩一样
因为我也是X3和X5

网友:
一直坚持飞450的路过

网友:
这两架飞机正好我都有,450L贼一些,飞的更灵活
X3粗重一些,飞起来更稳一点
就我这样的新手来说,目前感觉x3飞普通航线更稳
不过就像楼上说的,小鸡贼鸡飞好了,飞大鸡就像玩一样
所以没必要纠结,喜欢哪个就搞哪个

网友:
都是练习的好机子,x3安装调试需要经验,450l中规中矩,不过x3的声音确实大,超过我的550。

网友:
刚买一架X3还没装

网友:
450L体形纤细,暴力但是不耐炸。X3粗壮但是比较重。

网友:
看我的帖子 详尽对比过

网友B:
建议450L,x3整机2mm螺丝有些不舒服,亚拓450L侧板中后部的塑料嵌碳板螺丝孔部分,设计的不理想,还是富丽465来的实在~

楼主:
他们有组装465的不知道和450l和X3对比呢,还有弱弱的问一句465是不是就是大家说的480.

网友C:
买了一架x3正在装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有组装465的不知道和450l和X3对比呢,还有弱弱的问一句465是不是就是大家说的480.

465说白了就是山寨450L!
我喜欢x3    你要是拿来炸上450l    副厂件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了一架x3正在装机

呵呵,钓鱼不钓了吗?准备复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呵呵,钓鱼不钓了吗?准备复出了?

复出了,秒炸x3,尾轴顶丝忘记拧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复出了,秒炸x3,尾轴顶丝忘记拧死了

不会吧。我今天飞450一个起落发现尾巴有点锁不住,下来一看,尾中联移位了。也是顶丝没有上紧。幸好没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