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50转战250,求配置指导

楼主(2014-12-29):
大四轴不玩了,准备新装250玩穿越:
下面是我的配置:
250穿越机:
tarot250穿越机架115g  165
银燕MT1806 kv2280 18gx4 300
乐天20A       14gx4    196
花牌3S 2200  185g     285(3块)
5030   10g           54(9对)
naza lite gps飞控 40g 999
天7遥控接收  10g      420
山狗sj5000  60g      302
ts832图传发射 20g    250
非凡N1 OSD  20g      150
鹰眼锐视专业版     940
狮子3S 4200       150
总重:115+72+56+185+10+40+10+60+20+20=588g+线材
总计:4211

这重量处于什么水平?1806带的动吗?

网友A:
588 有点小重了~我基本配置+图传+电池 510g左右~本来不过500g的~昨天弄了下加了点东西~超了~~~~要愁死我这强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8 有点小重了~我基本配置+图传+电池 510g左右~本来不过500g的~昨天弄了下加了点东西~超了~~~~要愁死我这 ...

飞控和电池太重了,可是又不想换。。

网友B:
用tarot250穿越机架有待商榷,看看论坛的帖子吧,用4200的电池,还要带山狗,还是大一点的机架吧,换2204的电机,用6寸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tarot250穿越机架有待商榷,看看论坛的帖子吧,用4200的电池,还要带山狗,还是大一点的机架吧,换2204的 ...

4200电池是给显示器用的,飞机用2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和电池太重了,可是又不想换。。

不过穿越小机不用太在意续航,有个7-10分钟就可以了~连续飞个一小时 头晕~太重的话 可能会出现控制方面的流畅度吧~没灰过太重的~不好说

网友:
1806电机一般用1500的电池,2200的大了,如果不换电池还是换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tarot250穿越机架有待商榷,看看论坛的帖子吧,用4200的电池,还要带山狗,还是大一点的机架吧,换2204的 ...

2204 听说太肉了,机动更不好了。。

网友C:
不超过500G还行,电调10-12A,飞控换个10G左右的,开始没必要录像,600-700线摄像头1-13G重,不远飞OSD可拿掉,电压基本飞一下就知道续航时长了,如果换1300-1500电池还可以减掉几十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超过500G还行,电调10-12A,飞控换个10G左右的,开始没必要录像,600-700线摄像头1-13G重,不远飞OSD可拿 ...

嗯 可选空间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