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的看的多了,这么有水平的炸鸡估计你没看过!

楼主(2014-12-29):
      一直玩直升机的,上周和好基友一起入了135块的雷电F3a,基友是周三首飞,失误炸鸡。我是周六首飞,第一次飞固定翼,有点紧张,飞机还闹脾气,滑跑了5米的直线就会来个90度的大转弯,无法起飞,检查了轮子都是没问题的,用手推飞机也是可以跑直线的,自己滑跑就会突然转弯,很无解。无奈只能手抛起飞了,飞起来后飞机就很难控制,结果越飞越远,好不容易控制往回飞,看不清姿态,炸在了比人还高芦苇里。和好基友跋山涉水找个半小时才找到,当时就无语了,炸的太有水准了,直插到了一个草垛上,旁边都是水,飞机离岸边也不远,找了两根长竹竿把飞机挑上岸了,就损失了桨和机头罩,人品不是一般的好。

          下面就想请教下这飞机怎么调试了,舵面的大小我是按照说明书调试的,都是15mm-20mm。轮子安装也是没有偏的,现在起飞滑跑了大概5米的直线后就会突然来个90度的右拐,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如果按照说明书的数据,飞机的重心是在翼根前缘115mm处,量了下是在二分之一处,问了下老板应该是在三分之一处,不知道谁是对的。老板说这飞机的拉力线是原厂调好的,但是我飞时候很难控制,还需要再调整拉力线吗,谢谢各位了,感觉比直升机还难调。

网友:
牛气冲天,好多车啊!

楼主:
自己先顶下,主要想请教下这飞机怎么调,我在模拟器上飞没什么问题,一飞这机就控制不住,不知道哪出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反扭力,用小油门先试一下,跑不跑直线,轮子虚位大不大

网友:
有可能的是:
翼面装的不够精确(测量下就看得出来),达到升空浮力时机身倾斜失控,如果在空中有侧倾现象那就是这个原因,对策就是微调修正。
不至于是拉力线差很多导致的,商品机拉力线一般不会有问题,这种飞机重心在翼前缘1/3~1/4处,差一点不会有问题。

楼主:
问题比较奇怪,如果是反扭的话起飞时候带点方向舵就可以了,但是我这个是前面跑直线,然后是突然一个急转弯,根本没法起飞,估计还是轮子有问题。我安装的时候害怕轮子卡住,定位豆和轮子之间留了2MM这样的空隙,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这个飞机玩的蛮纠结的,朋友和我首飞都炸了,不行只有换飞机了,和模拟器手感差太多了。

网友:
炸的真有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比较奇怪,如果是反扭的话起飞时候带点方向舵就可以了,但是我这个是前面跑直线,然后是突然一个急转弯 ...

起飞甩甩尾巴还可以用方向舵修正,翼面升力不一致的急转要老手可以副翼舵改出升空。
下次你起飞加速慢点,抓到侧倾修正看看,应该也可以顺利起飞。
每个机子因装机的人不同,都有点个性的。
轮子只会甩尾乱摆,不会急速90度倾斜。

网友:
一定是反扭吧,滑行没问题,大油门就往左偏,严重的直接亲吻大地,做好又拉下拉

网友:
哇,楼主好多车车和飞机

楼主:
我用30%滑跑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滑行速度很慢都会这样,真的是奇怪了,而且是向右转弯。晚上回去好好研究下。

网友:
这个飞机我玩过,而且都被我玩烂了,特点是失速点高,动作有时候超灵敏有时候很迟钝。起飞我主要是靠“大不了炸的心理”。油门直接百分百起飞,没犹豫

楼主:
晚上回去再检查下,下次再去飞飞看,炸烂了换飞机,他妹的。

网友:
车和机机都很漂亮!

网友:
这水平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网友:
副翼前三分一

网友:
哇啊哦,土豪啊

网友:
三架飞机,那架EPP3D飞飞航线什么没啥,要是做点特技什么的,真是对飞手的要求相当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