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一时的灵感,做滑翔机

楼主(2014-12-29):
昨晚一时来了灵感,关了游戏关了电脑,拿起刀做起了滑翔机(娱乐型),初步数据,翼展1400cm,弦长18cm,机身长80cm。机翼有三种方案,大家帮忙分析下。1:平直机翼,可折叠,方便携带,但是没有上反,可能会损失稳定性。2:v型上反,机翼不可折叠,携带不便,但是v型上反制作时容易保证两边的上反角度一致。3:u型上反,就是中间平直,两端翘起,可以折叠,方便携带,缺点,不容易保证两边上反角度一致。
    现在纠结选哪个
  最后一个不是成品,只是假想图。

网友:
看起来不错哦,外面是写真布么?

楼主:
广告板,机翼只是用的飘飘的假组,看看效果,不是最终的机翼,机翼还在做

网友A:
飘飘滑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飘飘滑翔机。

机翼只是假组一下,机翼还在座,这个是前拉的。不算飘飘吧,

网友A:
哦!做成腰推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做成腰推的也可以!

因为机身比较细,腰推也可以,但是要把电机做的很高,但是我又想挑战下了前拉机,(入魔第一架微风没飞起来,对前拉机有阴影),所以就打算做前拉的,电调做了刹车,降落基本没问题,因为我有个腰推的小猎鹰,设置了电调刹车,降落基本不打桨,我没起落架都是暴力降落的

网友B:
好大,做好了场地好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大,做好了场地好找么

主翼1.4m,准备加两个上反的翼尖,估计要达到1.7m,动力只有2212kv140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翼1.4m,准备加两个上反的翼尖,估计要达到1.7m,动力只有2212kv1400

飞完传一下视频呗,我也有这个动力,看看什么效果

网友C:
有上反也可以做成可折叠的呀,只是要多动点脑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上反也可以做成可折叠的呀,只是要多动点脑筋。

不方便了,有上反我做过折叠,但是机翼上要开洞,就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