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 京限飞问题,老版本的飞控会受影响么?

楼主(2014-12-29):
因为APEC和前阵子机场黑飞那个事,就想问下大神们,软件一直没升级的小精灵,在6环里能打GPS模式飞么?

网友A:
1.08版本以下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8版本以下都可以

您确定是1.08版本?我听说是3.08以下的才可以啊

网友B:
3.08 以下就没事  1.08版本电池有毛病低于40%就会下降

网友C:
gps天線拔了!姿態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8 以下就没事  1.08版本电池有毛病低于40%就会下降

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天線拔了!姿態模式

新手菜鸟,姿态模式怕飞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菜鸟,姿态模式怕飞丢啊

姿态不会飞丢,gps才危险

网友:
还没听说过姿态飞丢的,GPS模式飞丢的到挺多。。。

网友:
拔了GPS你会发现,这才是飞行的真正乐趣

楼主:
姿态模式反而飞不丢,长见识了?大神能说说为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姿态模式反而飞不丢,长见识了?大神能说说为啥么?

GPS会干扰或者失灵,飞远了就回不来了
用姿态,飞到哪里心里有数。除了炸鸡,怎么会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姿态模式反而飞不丢,长见识了?大神能说说为啥么?

GPS模式是靠GPS数据定点悬停,返航。如果干扰了,GPS数据变成美国,就一直网美国飞。你说丢不丢。。。
姿态模式,你不动遥控器,飞机就不动(尽量保证悬停姿态实际上会飘一点点)。怎么会丢?

网友E:
今天飞着飞着开始左右晃,然后就掉下来了,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飞着飞着开始左右晃,然后就掉下来了,干扰?

北 京6环内飞吗?
估计是收集足够的GPS卫星,定位发现在限制区域,直接降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S模式是靠GPS数据定点悬停,返航。如果干扰了,GPS数据变成美国,就一直网美国飞。你说丢不丢。。。
...

OK!看来人工接入还是安全性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