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一个X8多轴,在电机顺序上出现无法挽救的思想障碍。烦请高人来指点

楼主(2014-12-29):
之前飞的是正常的4-6-8
没接触过X8

在材料的购买上也出了不少笑话,而且过程异常坎坷  这里不表  等飞起来在细细说。现在都是泪

电机顺序我是按照PIX电机顺序图安装的

这是图

我是严格按照该图安装的。

     左上角上面是顺时针电机 下面是逆时针                                 右上角上面是逆时针电机 下面是顺时针

                                                                  PIX

      左下角上面是逆时针电机 下面是顺时针                                右下角上面是顺时针电机 下面是逆时针

但是装上自紧桨之后发现  上面4个电机  风向正确 是向下吹风      下面四个  却向上吹风。

此时 电机旋转方向没问题  桨也没问题  不然无法自紧

百思不得其解,后来问诸多好友,告诉我电机装错了,应该一个轴上安装同一种电机,这是我不理解的地方....这样用自紧桨的话吹风方向还是没改变啊,无非就是电机位置变了。而且和PIX安装图也不符啊?

早上睡醒之后 脑子清明了一些,我就把下层桨的自紧螺帽 相互调换了一下,把顺时针电机的桨 搭配到逆时针的电机上,这样4个电机都向下吹风了 ,虽然风向问题解决了,但是心里还是惴惴不安,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又没有什么隐患,转向和左右是否还正常。

网友:
老兄,x…8好像没有用自紧桨的吧

网友A:
下層的槳要跟上層一樣正裝...只是轉向不一樣,沒有辦法8個槳都用自鎖槳,應該還沒有人出這種槳...如果裝對了,你把下層的電機線跟電調連接換一下,紅線不動,黑,黃線對換看看,先別裝槳看看電機轉動方向對不對,沒問題了,在裝槳試...還有問題就把GG圖發上來給大家看看吧

网友:
很明显你下面螺旋桨装反了

网友:
= =你不会不知道,电机转180就会反转吗?不上桨,看一下转的对不对啊。图上的都是从上往下看的。我估计你连桨都是装反的

网友B:
好像没有x8用的下层自锁桨吧

楼主:
用的是TM桨和电机

如图,左上角上电机和右下角上电机 是顺时针转动(电机带白点)      右上角上电机和左下角上电机 是逆时针转动

而下层电机都和上面的转向相反(一个顺时针和逆时针在一根轴上)

但是按我的方式(下层桨互换自紧螺帽,是可以自紧,而且都是向下吹风了)  但是问题来了 ,不同于大家说的 上下电机是顺时针和逆时针相反运转,,,我这样做之后是 双层电机 同向转(从照片的角度观察右下角电机为例:上下电机都是顺时针,我感觉则像两个4轴摞一起呢.....)这样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層的槳要跟上層一樣正裝...只是轉向不一樣,沒有辦法8個槳都用自鎖槳,應該還沒有人出這種槳...如果裝對了, ...

请您看帖子

网友:
哥们,你理解错了,就拿左上角的机臂来举例,确实现在看起来旋转的方向是反的,但是,用的同样是顺时针电机,因为一个电机是朝上安装,一个是朝下安装,说白一点就是左上角的电机全部是顺时针的,右上角是逆时针的,左下角是逆时针的,右下角是顺时针的,再说螺旋桨的安装,不管上面的螺旋桨和下面的螺旋桨都是有字的朝上,具体你可以产考我的X8帖子

网友:
不管怎么样的电机和浆,按照飞控示意图哎,吧浆的转向装对,就OK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有x8用的下层自锁桨吧

有的 楼主的tm就可以

网友:
你把槳也裝上照個照片上來吧,清晰點...X8不難整....難的是他的效率呀....

X8

X8

网友:
我的裝法跟你一樣,上下兩個X4,上下槳葉正面(有字有印刷的)朝上....

网友:
图里的转向是电机装好后 从上往下看的时候 桨的转向方向,而你是先把电机转向调好后再把电机装到对应的位置,。 区别就是 你把电机正着放调好了转向,然后又倒着装到了飞机上(在电机转向不变的情况下,从上往下看,正着装和反着装 电机的转向会截然相反 )

网友:
我用的naza V2,桨四正四反,上逆下顺,和你这个飞控不一样,很好弄~

网友:
你不知道tm自锁桨可以拆的吗,下层用白头桨,黑头螺母

网友:
有字朝上

网友:
12楼图片看下层桨上下面反了

网友C:
老大,請按照飛控要求的電機轉向稿,槳由於是你用自緊槳 (我也是用自緊槳,不過還兼摺疊,所以槳葉好換方向),需要換一下思惟,同一軸的上下電機都需要同顏色,上白帽,下就要白帽,簡單來說~~你得 M1,M6,M3,M8電機要用白螺母電機其他用黑螺母,下層槳把你TM槳帽拆掉換到另一邊就會變成下吹槳。這是PIXHAWK的方式,如果是DJI就是8顆都同向,他需要額外四個黑色槳帽來更換,這我們就不需管了。

网友:
大哥 下面的电机 自锁要对换的本来电机是正转到下面电机确实反转了   但是有点你的注意是 桨的方向是对的 但是电机的方向却反了 下电机其实转的方向跟上电机一样
你在琢磨琢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大,請按照飛控要求的電機轉向稿,槳由於是你用自緊槳 (我也是用自緊槳,不過還兼摺疊,所以槳葉好換方向 ...

骚骚的机机,轴距多少啊,机架和亚达的550很像啊缩小的?

网友:
我到现在也没看懂楼上谁的做法正确,我自己琢磨了半天,我用兔二飞控,带正反牙的电机,好郁闷,自己琢磨了半天,觉得是同轴上用要么都用正牙电机要么都用反牙电机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