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9接收机的R9D的RSSI信号输出

楼主(2014-12-29):
R9D的回传功能距离太短,本人对电子电路不是太了解,但是看见别人可以将天地飞的接收机引出RSSI信号线,连接在OSD上很是方便,也想改造一下接收机。求各位大神研究一下,能否也将RD9的RSSI信号线引出来。
建议乐迪的接收机上面应该多一个RSSI的阵脚。这对于厂家应该不存在技术问题吧。

网友:
我飞mwc飞控的,飞控上面就有rssi的回传数据,不过要配合地面站才能把rssi搞出来。

网友A(2015-05-15):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同问

网友:
看来大家对这个问题还是很关心滴

网友B(2015-08-01):
小弟剛入手黑羊一隻,用NAZA LITE, 非凡的GPS跟OSD N2。搖控用AT9+R9D。剛開始都有各位的煩惱,後來把R9D 轉碼回PWM 不用S BUS就把問題都解決了。

R9D 在PWM 碼下, RSSI在第9通道。希望可以跟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2015-10-27):
引用 网友B:
小弟剛入手黑羊一隻,用NAZA LITE, 非凡的GPS跟OSD N2。搖控用AT9+R9D。剛開始都有各位的煩惱,後來把R9D  ...

怎么弄的,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