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2米kt机翼(对插式)

楼主(2014-12-29):
用kt板做的两米机翼,之前没有做过这种滑翔机机翼,比较缺乏经验,前缘弯折处预留的不够,导致机翼上表面后缘处比下表面短了一截,最致命的是对机翼受力估计不够,使用的碳杆是3mm的,使得强度不到位,机翼比较偏软,上天的时候变形得吓人,算是失败的一次作品,不过积累了一些经验。

3mm实心碳管套上4mm空心方碳杆

3mm实心碳管套上4mm空心方碳杆

网友A:
KT板最大的优点就是轻,好加工,但不耐炸。这么大的机翼,加强支撑我看最好用轻木方,有时间我也想弄个大翼展的固定翼玩玩,你先实验,我在学习

网友B:
平凸翼么,感觉会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KT板最大的优点就是轻,好加工,但不耐炸。这么大的机翼,加强支撑我看最好用轻木方,有时间我也想弄个大翼 ...

是的,碳杆必须用比较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凸翼么,感觉会很重

是平凸,KT板材料受限,做不了很精细的翼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平凸,KT板材料受限,做不了很精细的翼型。

我也在做滑翔机,我的机翼也可以对插。

网友C:
没看明白怎么锁死的

网友D:
很不错的细节,翼襟作用是降落减速吗?要更靠近机身,大机翼副翼相对作用力很大所以可以小点,楼主爱折腾,碳管还是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怎么锁死的

魔术贴或是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不错的细节,翼襟作用是降落减速吗?要更靠近机身,大机翼副翼相对作用力很大所以可以小点,楼主爱折腾, ...

是的,积累了些经验,下次再做应该可以做的好一些。

楼主:
看着蛮板正的,比我做的薄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蛮板正的,比我做的薄一些。

还滑翔机嘛,太厚了阻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