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此机不懒炸

楼主(2014-12-29):
原厂的确不懒炸,经过小小改造已经从各个方向炸了不知道几十块电了,目前还是零损失,最多就是横轴炸弯,掰直继续炸,最白痴的炸法就是忘切3D直接翻

网友:
不错的小鸡鸡

网友:
还有不炸得?就看炸完损失程度了,损失最小的应该是纸折的灰机。

网友:
最多就是横轴炸弯,掰直继续炸  楼主也是吊

网友:
挺好,炸炸就耐炸了,因为学会了熄火

网友A:
横轴怎么掰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横轴怎么掰直?

小直升机的横轴很细,用尖嘴钳就能掰直,不过不可能掰得跟原来一样直,这是最省钱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直升机的横轴很细,用尖嘴钳就能掰直,不过不可能掰得跟原来一样直,这是最省钱的方法

尖嘴钳都用不上,横轴都不用卸下来,只需卸一边桨,用螺丝刀转动横轴,往哪边弯抓住桨夹反方向掰就行了,掰了再转,直到感觉不出来弯就行了,要不几下就可以掰的很直

网友:
刚才飞了2电。感觉还是nano cp手感好。好久不玩它了。

网友:
这飞机现在没什么人玩了吧

网友:
旋翼头换华坑的!十字盘也用华坑的!再切舵机臂!NANO cp就变小强了!

网友:
我玩这机,加强一下很好炸,零损失

网友:
怎么加强?有意愿这机,但都说不耐炸,977,100s。新手哪个好?我想用自己的dsx7控

网友:
怎么改装啊!都说原厂不耐炸!977,100s,新手,想用自己的dsx7 控,目前模拟器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