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各位老手一个田宫坦克齿轮箱的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4-12-29):
询问各位老手一个田宫坦克齿轮箱的问题,求指导~
为什么我的田宫虎王启动的时候是左侧的齿轮箱先转动,过会右侧的那个再转动,有什么问题吗?还是原本就是这样的?

网友:
调遥控上的微调,可以调到同步。把车体支起来试

楼主:
调整左右方便的微调吗?

网友A:
不会这样的,建议你调整DMD上的左右输出的那个旋扭,应该是那里的问题,估计是你已经拧到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这样的,建议你调整DMD上的左右输出的那个旋扭,应该是那里的问题,估计是你已经拧到头了

好的,貌似是那里出问题了,昨晚调整好了些,谢谢兄弟了,还有个问题是这个按钮旁边那个RUN的旋钮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A:
那个估计也是管左右跑偏的情况的,就是调整两个马达电流输出的,这个地方你需要仔细反复调整并且配合控调整
每调整一次你就实验一下,可以启动状态下调整,经过反复调整一定能达到你要求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估计也是管左右跑偏的情况的,就是调整两个马达电流输出的,这个地方你需要仔细反复调整并且配合控调整 ...

恩恩,谢谢,现在两个齿轮箱一样启动了,相差的已经看不出来了,我就是启动的时候一点点转那个按钮一点点调整的,现在就是那个RUN不知道什么意思了。。。原来的那本调整的说明书也找不到了,如果兄弟有的话,可以帮我查一下那个RUN的按钮具体是什么作用吗?万分感谢啊

网友A:
那个好像是炮管上下的微调,或者是炮塔转向微调,不要去管它,那个地方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好像是炮管上下的微调,或者是炮塔转向微调,不要去管它,那个地方应该没问题

貌似我自己调整过了。。。忘记原来在哪个位置了,这下麻烦了

网友:
嗯,我从来没玩过田宫,也不会英文,但是至少我会百度,百度了一下,RUN翻译成跑,移动,那么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那个钮就是调整移动的?建议楼主也跟我一样的思路,这样对解决问题很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