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刷机d10控后,有利于手抛机的设置

楼主(2014-12-29):
因为最近小弟迷上了三角翼飞机,但是手抛,有时候来不及摸控拉升降,机机就落地了由此想到了神控,想请教下设置方案。
1、将升降舵混控进油门,当油门处于90%的时候,升降拉升10%。
2、利用2段开关,在开关1的时候,推油门,升降保持10%的升力,当开关在2的时候一切正常。。。。
麻烦知道的高手指导下设置路径及方法

网友:
神控和手抛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只要重心对,油门大点抛出去,是不会掉下去的

网友A:
开油门抛机啊。重心宁可靠后点,没事。重心靠前必栽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油门抛机啊。重心宁可靠后点,没事。重心靠前必栽葱。

三角翼千万不能头轻,容易造成螺旋。。。尤其是松油门滑翔

楼主:
现在已经有更简单的方法了。。。。高级模式2中,在升降通道里面增加升降通道,关联进开关如R0,设置曲线为固定,模式为替换,调整100到-20,直接机身反应为当r0开关时,升降舵量永远是拉升20.当开关到r1的时候,一起恢复正常。

网友B:
本人没刷控,也不用设置,说说我怎么抛的,第一,重心要对,这个对,是要有利于飞行,不要靠前也不要靠后,就要正常飞的重心位置。第二,尽量用推油门的那只手抛,这样另一只手可以更快的控制舵面。第三,高速。大推力的三角翼,要向上至少45度抛,推重比尽量大于1,这样飞机抛出后,会按照出手时的角度飞行一段,这段时间已经足够你调整飞机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没刷控,也不用设置,说说我怎么抛的,第一,重心要对,这个对,是要有利于飞行,不要靠前也不要靠后, ...

你的方法很有道理,以后也这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