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控刷机后,求教,感觉直机高手对于d10控的理解更彻底些

楼主(2014-12-29):
因为最近小弟迷上了三角翼飞机,但是手抛,有时候来不及摸控拉升降,机机就落地了由此想到了神控,想请教下设置方案。
突发奇想,这种设置貌似和直机的螺距混控进油门的设置类似,请大家指导下万分感谢
1、将升降舵混控进油门,当油门处于90%的时候,升降拉升10%
2、利用2段开关,在开关1的时候,推油门,升降保持10%的升力,当开关在2的时候一切正常。。。。
麻烦知道的高手指导下设置路径及方法

网友:
神控和天9有啥优缺点

网友A:
实现1:在混控设置里面把升降通道增加一个油门的输入,控制方式设为叠加,把油门输入的起始值设成0,或者弄一个三点曲线
实现2:在设置油门输入的时候把输入的开关设在某个二段开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现1:在混控设置里面把升降通道增加一个油门的输入,控制方式设为叠加,把油门输入的起始值设成0,或者弄 ...

感谢大哥,帮忙,思路基本知道了,具体回去再研究研究下。。。还有请教就是如何设置油门是从0到100,而不是-100到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哥,帮忙,思路基本知道了,具体回去再研究研究下。。。还有请教就是如何设置油门是从0到100,而不 ...

如果选择的曲线是”等比例“,在边上可以直接改变起始值,然后修改比例来控制一下最大值就行了

如果用“三点曲线”或者其他曲线就更加灵活了,可以通过修改多个关键点来精确控制输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