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apm,做x8用的时候,上下两层电机需要希望么?

楼主(2014-12-29):
个人感觉上层低速,下层高速,才会产生类似涡轮那种高效率。。。不知x8是不是上下需要相同。。

网友A:
实际上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有提出,鉴于绝大部分都是普通模友,未必有条件做这样的实验,商家盈利为目的的开发又不同,但目前各大厂家好像还没有人用心做一款标准X8机型出来,X6也木有。

补充,这个实验还有一个现实难处就是,转速不同那么KV值不同,那么配置的电池也不同,有可能飞机需要驼两种规格的电池飞行(6S.4S.),这其实也增加都不稳定因素。同电压不同螺距桨型或相近不同尺寸桨还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有提出,鉴于绝大部分都是普通模友,未必有条件做这样的实验,商家盈利为目的的开发 ...

不知飞控如何要求的,用桨来控制也好,不同螺距

网友B:
难道只有kv不同才能转速不同吗?转速还和负载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只有kv不同才能转速不同吗?转速还和负载有关

我说的是转速呀。。。

网友:
以前做过一个x8,上下用相同尺寸的桨效率会比较高。
还有一个问题,用apm飞八轴问题比较多,因为apm的运算能力有限,不如直接上pix。

网友C:
不同螺距应该效率高一些吧,有做过的说下

网友:
低kv响应不如高kv只是人的直观感觉。在负载相同,也就是一样大的桨,电机转动惯量一样的情况下,低kv的电机能够获得更大的角加速度,响应更加迅速。实际情况下,为获得同样拉力,低kv电机需要用大桨才能获得高kv电机小桨产生的拉力,这种情况下,大桨的转动惯量比小桨大的多(与桨长度的平方成正比),所以感觉上响应差一些。但如果找到一些比较轻的桨,比如德国(aero cam light)重量只有同尺寸apc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样子。这样大桨小桨的转动惯量差距不大的情况下,低kv电机的表现不一定会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