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外接LED问题

楼主(2014-12-29):
玩APM,买了个外接LED模块,按照网友的说明接了,但只有解锁灯正常显示状态,GPS蓝色灯一直常亮,更改LED_MODE也没有效果,有没有相同问题的大神,求解惑

网友:
接错口了

楼主:
我也怀疑过,后来几个口挨个试了,除了解锁的,其他几个要么不亮,要么常亮。可能是我飞控坏了

网友A:
我记得是六和七,至于那个是蓝的,那个是红的,接口不一样颜色就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过,后来几个口挨个试了,除了解锁的,其他几个要么不亮,要么常亮。可能是我飞控坏了

你是不是没插GPS 那样的话灯是不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没插GPS 那样的话灯是不亮的

有可能,谢谢,我明天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是六和七,至于那个是蓝的,那个是红的,接口不一样颜色就不一样。

有一个接了不闪

网友(2015-03-28):
3.2以上好像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