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77小电直讨论

楼主(2014-12-29):
热机v977爱好者们求老手指点:大家都说说该机的炸鸡经验、主要都是那个部位的件易损,还有控的改换:D7e和D10的有关建议,有益鸡友们加深了解,给新手们指点迷津!

网友:
直机炸机的话,可以坏掉的地方都会坏掉。

网友:
这个鸡鸡还是很耐撞的,齿轮协力结构,重击以后齿轮脱落,从新装回去就好了,注意齿轮上下活动不能有间隙,会造成震动的

网友:
目前我易損的排名1.大齒盤長毛 2.主旋翼缺角 3.頭罩膠圈處裂 4.十字盤球頭斷裂(不要大炸應該不會斷)

网友:
大齿里圈裂口了 但不影响使用     垂尾断了     旋翼头夹着连杆的地方短了一个棍    尾桨用久了 会比较松     大浆打到东西了 会有裂纹或者掉点碴子                         但这些都不影响使用   只有垂尾短了毕竟讨厌 因为降落的时候 太猛了 会有尾桨扫地的时候 所以购买了 金属尾电机座+碳纤垂尾 改造一下

网友A:
第一架977飞丢了,昨天又买了一架,最耐炸的六通小鸡

楼主:
买了2台977,一个原厂一个二手9.5新金属改,尾巴没改金属,炸鸡会影响尾杆,我看还是保留原厂尾巴懈力会好点,尾电改720,尾桨换小瓢虫剪掉一截留46mm,定尾效果很好。
小炸3回,大桨裂了几个地方,已换。大齿靠轴心裂了已换,左连杆针套裂了,已换。十字盘断一爪(原机、斜盘换金属)直接掰掉对称爪、未换。准备换:主轴固定胶环、9T铜齿、电池换香蕉头。件和摘齿工具还没到。
入手D7e改:三段开关,2401,7105,功率150MW。###现在有个问题没解决:飞977用D7e控6轴模式舵机不能回中,左偏严重,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大虾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架977飞丢了,昨天又买了一架,最耐炸的六通小鸡

怎么会飞丢,摇控距离不够?估计也4O米远,能远点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了2台977,一个原厂一个二手9.5新金属改,尾巴没改金属,炸鸡会影响尾杆,我看还是保留原厂尾巴懈力会好 ...

慎用9T及以上的齿轮,旋转速度过大会射桨,我的就射了,现在换回8T了,动力完全可以通过加长舵机臂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慎用9T及以上的齿轮,旋转速度过大会射桨,我的就射了,现在换回8T了,动力完全可以通过加长舵机臂解决
...

加长的舵机臂买什么机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长的舵机臂买什么机型的?

论坛上有人用废旧银行卡裁了一个舵机臂 用面线+502 粘在了原厂舵机臂上 这样就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长的舵机臂买什么机型的?

淘宝上有加长舵机臂买,你就输入“977舵机臂”就能搜索到不过精度略微差劲,还是银行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有加长舵机臂买,你就输入“977舵机臂”就能搜索到不过精度略微差劲,还是银行卡吧

看了TB的舵机臂,还是卡片裁吧,谢谢几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慎用9T及以上的齿轮,旋转速度过大会射桨,我的就射了,现在换回8T了,动力完全可以通过加长舵机臂解决
...

听了老兄的,没敢改9T,谢谢!
d7E刷改控飞977舵机不回中有高手解答:固件问题,控已经返回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TB的舵机臂,还是卡片裁吧,谢谢几位

卡片我试过了,很坑,你把卡片贴上去会有,孔位会不对的,还是老实点淘宝吧,5元一个,15元3个。可以单买舵机臂不要齿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慎用9T及以上的齿轮,旋转速度过大会射桨,我的就射了,现在换回8T了,动力完全可以通过加长舵机臂解决
...

我的昨晚就射桨了,是夹桨组与一边的大桨一起射出来。想起来后怕。

网友(2015-04-06):
新人求改装D7E控和V977 联系QQ287276852 15247011603

网友:
977可以倒飞吗?为什么我极速拉升一直转尾巴呀

楼主:
原机尾电动力不够,换720电机换48——52桨,瓢虫桨也行,桨叶长可以剪掉一截:两面要一样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