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给电机加滑油

楼主(2014-12-29):
如题,我的4110
电机
最近感觉有点紧,于是先给电机加滑油,但不知用哪一种滑油好?加油脂的话要撬开轴承盖这样不太实际,液体的话感觉会被甩开很快就干。请各位大神给点意见。

网友A:
换轴承吧,

楼主:
不可以加滑油吗

网友B:
最好不要加润滑油,刚加时有点效果,稍微有点灰尘后,情况更糟。换轴承,换好轴承是不二的选择。

网友C:
没试过,只换过轴承。

网友D:
一般不加,加的话,润滑油,油脂不适用高速运转的地方。

网友E:
直接换轴承吧

网友F:
轴承不能自己加油的,越加效果越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