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在车间里飞,是不是等于过鬼门关?

楼主(2014-12-29):
有10几次用四轴+naza v2+h33d拍车间,每次都提心吊胆。这次居然飞出20米画面就严重干扰,飞出50米不到,小飞机就像放了风一样赤脚狂奔了,然后,就没有然后。
想问问各位,车间的干扰源都有些什么?这次拍的是普通的大型金属加工车间,除了行车司机的对讲机,应该很少有无线设备。

网友A:
好好飞比什麼都好

网友B:
我也感觉在钢架厂房里飞lite手感特差,感觉飞机有点不可控

网友C:
大型车间里的机床设备电动机会产生很强的磁场干扰

网友D:
姿态模式会把磁罗盘的数据拉进去计算么?

网友E:
教室两个平米的地方姿态模式都飞过

网友F:
车间八轴都飞过。。怕啥 干扰肯定的用。。金属嘛

网友G:
手动模式飞

网友H:
"金属加工"会影响"电子罗盘"的.

网友:
姿态模式指南针会受干扰,手动模式吧

网友I:
在机械厂房里面飞过 貌似没啥影响~~~~

网友J:
拔掉gps飞姿态,没问题,遥控能上功放就更好了,在车间飞过650 V2控,拔掉gps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K:
金属屏蔽讯号,建议手动飞行。

网友L:
手动模式秒杀一切

网友M:
经常飞车间 电子罗盘报警 不过没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