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把刚买的9xr拆开看看啥样子

楼主(2014-12-29):
就是8个螺丝的事 装回去的时候注意螺丝长短 里面还算工整 只有刷机口6根跳线是直接焊在主板上的 看着有点乱

网友A:
里面内置的天线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内置的天线是什么

是内置的天线,你都说了。。。。。

网友:
atmega128...
不太厚道啊~富斯连接收机都STM32了

网友:
主控略差

网友B:
板都没洗.. . 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都没洗.. . 糙了

忘记洗了。

网友:
那么大一个电位器,太销魂了~

网友:
做工很一般

网友C:
倒数第三幅图是手工焊的吗?

网友:
倒数第四图跳线焊的太随意了,极不严肃

网友D:
同控恭喜,入9XR。还得配高频头和接收。看我以前的帖子,有你想要的,超详细记录日志,希望共勉

网友:
我就看着那个把手有点怪,果然内有乾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倒数第三幅图是手工焊的吗?

中间那块板子的确像是手工焊的助焊剂 跳线的确影响美观 太节约了 据说这控里面就是一富斯 不过想想这300多的价格再看这做工也不为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控恭喜,入9XR。还得配高频头和接收。看我以前的帖子,有你想要的,超详细记录日志,希望共勉

呵呵 多谢 头还没买呢

楼主:
今天给控配了块电池 turnigy的专用控电 质量很不错 3s 2650 低放1c的 放里面还是显的有点小

网友:
线都扭起来才好吧,jr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