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H3-3D3轴云台就没有其他云台可以买了吗?

楼主(2014-12-29):
我是apm飞控
H4 680机架 现在用的金属2轴云台
打算换个3轴云台,问就dj客服,h3-3d没有飞控支持不很单独用,

某宝上搜3轴,和dj云台价位差不多的就只有几款 x-cam 等

求指导:APm控我要买个性能能和3d差不多的云台?

网友A:
问就dj客服,h3-3d没有飞控支持不很单独用,

........就问大疆客服。H 3D 没有飞控单独用很不支持,。。。。H3 3D很不支持没有飞控单独用。。。楼主,我只能帮你到这了。

网友:
你还得换飞控,。GCU PMU 。。。云台效果我觉得XCAM就不错啊。 360度无限旋转。单人双人都可以用。我机油用的很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就dj客服,h3-3d没有飞控支持不很单独用,

........就问大疆客服。H 3D 没有飞控单独用很不支持,。。 ...

楼主:h3-3d没有飞控支持不很单独用,
层主:H3 3D很不支持没有飞控单独用。。。
其实是这样的吧?
H3 3D没有飞控支持不能单独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h3-3d没有飞控支持不很单独用,
层主:H3 3D很不支持没有飞控单独用。。。
其实是这样的吧?

谢谢解释,是不支持

网友:
有个问题想问你  H4 680了的脚架是不能收放的,你要三轴云台干什么?

楼主:
有3轴飞直线画面不会左右摆

网友:
同样APM,等待用过的大神推荐轻便好的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