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4-12-29):
我的A6,在1.5A和2.0A充电的时候,有2个电芯的电流,不是稳定在设定值,而是在两个值之间跳动。但是电池充电没有影响。而且如果选择其它充电电流也正常。请教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电流会跳动,过一会自己恢复正常

网友:
电快充满了,电流自动就调整了啊。

楼主:
不是快充满的时候电流跳动,而是刚开始充电就跳。

网友:
我的也一样 有的时候 重新把插下就好了

网友:
有几个可能性:1,平衡头夹得不好,2,电源输出的功率不稳定。3,单片电芯内阻不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