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信邪,邪乎的250设备布局

楼主(2014-12-29):
250跌跌撞撞,想最精简的装配,808先不考虑,能精简到什么程度呢?哟喂,就这点东西,就要2000了,哎,坑

空空的,设备在哪里

空空的,设备在哪里

全在底层,有朋友说摔机就完了,但我想了想,如果摔得能碰得到这些东西,也是相当严重情形了

全在底层,有朋友说摔机就完了,但我想了想,如果摔得能碰得到这些东西,也是相当严重情形了

比较中意这小玩意,固定插座位置,免得线飞来飞起,被桨打到的话,你知道的

比较中意这小玩意,固定插座位置,免得线飞来飞起,被桨打到的话,你知道的

网友:
看似精简,实则复杂

网友:
牛啊,精简到这样

网友:
电池线应该并在一起走,你这样分两边相当于一个线圈,磁干扰很大的

网友:
电调和图传天线很容易挂,另外里面的电线有点乱

网友:
哈哈哈,,不错,,,我都想把上层板拿掉了

网友A:
穿越机OSD是不是可以不要,除了个电量显示,感觉用处不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OSD是不是可以不要,除了个电量显示,感觉用处不大啊!

对飞控状态有个了解,距离,方位,星数,当然我这技术还没法像高手那样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