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设计】折叠四轴之---飞行的午餐盒。。。

楼主(2014-12-29):
受到上次一个模友发的一个老外的可以装入口袋四轴视频启发,自己画了个250的穿越机架,采用3D打印制作。关于3D打印特别说一句,pla的料非常耐磨,很结实,很多实心的结构其实是可以设置填充率的,内部会以蜂窝状结构打印,所以我找的是一家专门卖多轴机架的打印店,普通的3D打印店的老板搞不清航模的要求,失败了两次。若有JS有能力开注塑模量产也欢迎前来骚扰
上设计图

设备采用cc3d,集成的10a simonK电调(好贵。。。) 1804 2400kv马达  5030桨

不带电池起飞重量,图传还没上,准备用200mw的,再多加50g左右

整机的天蓝色部分用的是半透明的料,cc3d和接收的指示灯在外面能看得到,里面也可以加led灯增加飞行效果

D10改的一体控合影

飞行效果

折叠后的样子

卖个萌。。。

也勉强算能装进口袋吧。。。

用2s 1800ma电池的飞行时间(13分07秒),由于空间限制只能塞进去2200的2s或者1500的3s电池

网友:
远看像会飞的巴士

网友:
结构和外形可以再完善下。

网友A:
不错 不错  中间在压缩下空间就很完美叻

网友:
哈哈 楼主的创意 付诸实践还是不错的

网友B:
遥控帅爆了   有木有壳卖啊   看样子是华科尔D10

网友:
不错啊,好牛逼的东西

网友:
哪有这么小的饭盒。明明就是肥皂盒~

网友:
飞行饭盒么

网友:
设计真的非常好!!!

网友:
肥皂盒?哈哈
不错哦.应该装个大灯,飞行的巴士

网友:
真不错,果然小

网友:
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C:
求具体尺寸。。完全脑补不出来有多大。。
看图片很小但是总有点不相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不错  中间在压缩下空间就很完美叻

已经到极限了,马达选择了最矮的1804,高度上没有任何余量了,宽度上因为电池也要塞里面,两个马达交错排列,所以也没有余量了,长度方向上可能还有个几毫米的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具体尺寸。。完全脑补不出来有多大。。
看图片很小但是总有点不相信呢

160*73*63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帅爆了   有木有壳卖啊   看样子是华科尔D10

就是直接买的壳,亚克力贴碳纤粘纸的,关键词“FPV一体控”

网友:
真是很有创意,真棒!对多旋翼飞行器的发展与推进很有影响力!

网友:
大肥皂盒哈哈

网友:
牛逼!萌萌哒

网友D:
亲 去打印一批来卖吧

网友E:
楼主,D10一体控不错!有木有图纸?

网友F:
折叠需要拧螺丝么?

网友G:
折叠还得拧螺丝吗

网友:
求STL,774315084@QQ.com,楼主好人

网友:
外观再改进下就非常不错了~

网友:
口袋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亲 去打印一批来卖吧

应该已经有了,关键词“口袋四轴 折叠250机架”,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D10一体控不错!有木有图纸?

没有,卖的那个老板不肯发,我直接买的成品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折叠需要拧螺丝么?

需要插一个螺丝到固定孔,实际飞行发现不用拧紧也行,就插进去就行,不会掉出来,需要折叠的时候再拔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折叠还得拧螺丝吗

需要插一个螺丝到固定孔,实际飞行发现不用拧紧也行,就插进去就行,不会掉出来,需要折叠的时候再拔出来

网友:
很有创意啊。。。用完还能吃饭。呵呵

网友H:
这个配上银燕的塑料电机绝配了啊,一定要试试,哈哈

网友I:
D10刷机好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配上银燕的塑料电机绝配了啊,一定要试试,哈哈

银燕那个1806是用不了了,给电机留的高度空间只有28mm,带子 dan头,只能用照片里那种1804电机,40块一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D10刷机好用嘛?

非常好用,但是新手没有老人带的情况下最好别试,系统很强大很复杂

网友I:
引用 楼主:
非常好用,但是新手没有老人带的情况下最好别试,系统很强大很复杂

除了通吃接收机,还有啥

楼主:
引用 网友I:
除了通吃接收机,还有啥

混控,通道映射,添加高频头,界面自定义,图标自定义等等

网友I:
引用 楼主:
混控,通道映射,添加高频头,界面自定义,图标自定义等等

添加高频头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I:
添加高频头是啥意思

请使用论坛搜索功能,关键字“D10 高频头”

网友:
厉害,绝对是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银燕那个1806是用不了了,给电机留的高度空间只有28mm,带子 dan头,只能用照片里那种1804电机,40块一个 ...

可以用不带子 dan头的电机,另外上面蓝色的盖子里面结构看不到,理论上来说将蓝色盖子对应的电机位置,做个豁口,用1806应该没问题。

另外,楼主能否给我传一份图纸,我想办法改进下。

网友:
另外,将下图中最底层的板,去掉一部分,将机臂下移,理论上来说,底下这个板有多厚,机臂跟电机就能下调多少。

网友J:
如果能按照下图来做的话

高度还能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能按照下图来做的话

高度还能降低。

谢谢指导,这个方案想过,但是电池,图传,电调的空间也需要考虑,照目前装出来的实物来看,没有任何空余的地方,要降低高度只能加宽机体

网友:
把密封做好了 还可以在水里飞吧

网友:
经鉴定,楼主不是一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