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大神门谁知道这个电子元件型号???????

楼主(2014-12-29):
我的5.8G图传无缘无故烧了 好像是这个芯片烧了  有没有可以替代品??

网友A:
用放大镜自己看上面的型号 去找百度 和淘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放大镜自己看上面的型号 去找百度 和淘宝吧!!!

关键是有些字母看不清了

网友:
看着像BUCK芯片

楼主:
大哥 那个型号是多少呀???都快急死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有些字母看不清了

要变换角度看!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有个2W 图传  看着和你的一样。

这个位置芯片 写着 ACT4060A  应该是个降压芯片  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C:
OMS管  听说是通用的 很多电器元件上有   特别是电脑   去电脑城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D:
使用的时候坏了 换上去未必能好.物理损坏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有个2W 图传  看着和你的一样。

这个位置芯片 写着 ACT4060A  应该是个降压芯片  希望能帮 ...

谢谢了  但是后面应该还有数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OMS管  听说是通用的 很多电器元件上有   特别是电脑   去电脑城应该可以解决

去了 都不敢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的时候坏了 换上去未必能好.物理损坏除外

其他元件都正常 唯独这个芯片没法量很多人都说是芯片坏了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如果是act4060a,那就是宽电压2a输入降压变换器,有pdf资料的,某宝应该能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但是后面应该还有数字的??

电子元件 一般 只看重要的。    后缀的一些  都是其他的 比如生产日期 批号之类的。

电子元件 标号 很讲究的。

网友E:
LZ 教你测试。。这个发射有两块板靠一排线连接。。如果你把排线拔掉,。,通电。。风扇正常。。还着灯。。就不是这个ic坏。。

网友F:
我的是600mw图传,见下图

网友:
17楼已经教你了 一般这个IC 不会坏的 拔了到发射板的那排线,通电,如果指示灯,风扇都转!说明故障在发射板上了,修不好的!换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 教你测试。。这个发射有两块板靠一排线连接。。如果你把排线拔掉,。,通电。。风扇正常。。还着灯。。 ...

我把 那一排线拔了 通电还是风扇不转 风也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600mw图传,见下图

多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把 那一排线拔了 通电还是风扇不转 风也不亮

那就查供电部分,先查是否有保险管,一级一级查,看看供电板哪部分出问题。供电板就是连风扇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查供电部分,先查是否有保险管,一级一级查,看看供电板哪部分出问题。供电板就是连风扇的板子

恩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查供电部分,先查是否有保险管,一级一级查,看看供电板哪部分出问题。供电板就是连风扇的板子

我刚才试试了  12V直接给风扇供电  板之上有个灯也亮   如果从风扇那给图传供电 会不会烧掉发射机板子??   注,通电前我吧与发射机那一排线拔了

网友G:
借用这张图,你检查一下圈中的这个器件,我的图传有两次上电都没反应,都是这里的问题,一次是有一端焊点裂开了,一次是这个干脆就断成两截了。

这个阻值是0欧,我直接用根线短接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G:
借用这张图,你检查一下圈中的这个器件,我的图传有两次上电都没反应,都是这里的问题,一次是有一端焊点裂 ...

这个是电感,阻值当然是0。楼主坏的是电源ic,按照信号买一个换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借用这张图,你检查一下圈中的这个器件,我的图传有两次上电都没反应,都是这里的问题,一次是有一端焊点裂 ...

太感谢这位兄弟   就是那玩意虚焊了   从新焊过了 现在能用了  真心感谢这位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