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受力变形试验结果】装不了易碎舵机臂该怎么办?自制“易弯”连杆!

楼主(2014-12-29):
新入forza450ex套机,这机简直是艺术品,那到手上爱不释手!装机过程也真是享受~自带的tags mini陀螺还内置dmss制式接收功能,省去接收机布线非常简洁方便……
对此机唯一遗憾的是套装舵机无法使用易碎臂,一套舵机齿50多元,这在炸鸡时相对易碎臂来说可是大数字!怎么办?既然不能用易碎臂那就自制易弯连杆!炸鸡时的冲击下直接变形保护舵机!
如下图,做好之后感觉还是不够软,基本承受上几公斤的力是完全没有问题,变形也比易碎臂小多了……也已确认在动作全程与侧板、头罩无任何干涉……正常飞行应该无任何问题,但强度觉得还是过高不知能不能起到保护舵机的作用……具体效果如何,待炸鸡后见分晓……希望效果如何成为一个迷,或者是他人替验证一下

【变形试验】
套装舵机最大扭矩为2kg.cm,套装金属舵机臂为13mm,也就是连杆在工作受力在2除以1.3,也就是1.54kg负荷下能正常工作便可,考虑一定余量连杆只要在2kg负荷下变形不大,那么次易变形连杆方案是可行的。
以下为受力时的变形情况,手上没有弹簧秤,就用重物代替负荷。

试验方法:
为尽可能接近实际工作情况,两边都装上了球头,通过球头施加负荷:

用相应的重量施加负荷,就用1升和2升的水,用绳子吊相应重量的水桶:
用水壶称1升

在吊起状态下确认连杆长度:

水的密度为1kg每升,分别确认了1升和2升负荷下的变形情况:
首先要确认无负荷时的长度为46.93:

当吊上1kg水时为47.02,变形量为0.09mm:

当吊上2kg水时长度为47.21,变形量为0.28mm:

试验结束后重新确认连杆长度,确认有没有非弹性变形(因为在受力后如果长度变化了,那么飞行过程中可能会导致连杆长度变化,此方案也不可行。):
试验后确认下来,连杆长度还是46.93,没有任何变化:

综上,在舵机的工作力矩范围内,连杆在2kg负荷下弹性变形在0.3mm以下(而实际连杆最大受力为1.54kg负荷以下),考虑推力的话,应该在0.6mm以下(因为类似于弹簧结构,因此受拉力和推力时的弹性变形量应该差不多),比易碎舵机臂的变形小得多,因此推出结果:这个连杆方案达到易碎舵机臂的效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理论验证差不多了,还请期待实际飞行钟摆效果。。。(因为天气以及时间限制,还没有出外场试飞过,敬请期待。。。)

网友A:
这样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能行?

正常飞行肯定不会有问题的,这三个连杆飞行中只承受纵向的推力或拉力,不像上面的大桨连杆还要承受离心力,用手推拉试了下承受几公斤的力完全没问题,关键看能不能起到炸鸡时保护舵机的作用,至少能起到一定的缓冲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爽飞~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坚挺~

谢阳台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祝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祝炸鸡

网友F:
可以试试用钢锯把舵机臂锯得细一些

网友G:
这个管不管用单说 .手感绝对不同

网友H:
这个机器我耍了一周就出了,炸一次你就想哭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管不管用单说 .手感绝对不同

可能会不同,不过新手还没到能感觉得出那种细腻区别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试试用钢锯把舵机臂锯得细一些

这舵机臂比齿轮还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机器我耍了一周就出了,炸一次你就想哭

只能能省省点了……
其实跟亚拓450l全用原厂件的炸鸡成本也差不到哪去,如果说炸鸡后用山寨件那还买亚拓的意义又何在呢……

网友:
这鸡炸不得,还是小心点吧。我也很喜欢!

网友:
也算是一朵奇葩

网友:
闲来无事折腾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样拉杆容易变形是没错,但是得考虑飞行时拉杆长度的变化

考虑到了,不过几公斤的受力下变形量比易碎臂小多了,很硬……还怕强度太高无法起到保护舵机的效果呢……

网友J:
不如直接搞个山寨练习 白瞎一j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如直接搞个山寨练习 白瞎一jr了

有山寨飞越用来爆操,这个舍不得爆

网友:
这。。。祝好运

网友K:
上炸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上炸机图

争取晚点炸~

网友L:
爆操的时候连杆会变形吧,来个钟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M:
人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L:
爆操的时候连杆会变形吧,来个钟摆看看

变形肯定比易碎臂小…… 还在调试中,没时间弄啊……还没首航……

楼主:
引用 网友L:
爆操的时候连杆会变形吧,来个钟摆看看

之前还在旋停阶段,长期出差苦练了好几个月模拟器,钟摆还没用真机玩过呢……

网友N:
小机这样可以,大机的话,做动作的时候怕你这个东西变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小机这样可以,大机的话,做动作的时候怕你这个东西变形啊。

不会的,这个舵机工作扭距是2kg.cm,舵臂长是13mm,也就是只要能在2kg受力下没有变形就完全ok,试了下这个连杆几公斤受力下变形比易碎臂小多了~ 所以至少达到易碎臂的飞行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O:
顶多航线吧
因为受力就变形,三D会动作变形的,自己小心。
sj试下施加1公斤拉压力,测量变形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顶多航线吧
因为受力就变形,三D会动作变形的,自己小心。
sj试下施加1公斤拉压力,测量变形量吧。

更新变形试验结果了,应该没问题。。。虽然说3d时效果可能没那么干脆。。。

网友P:
你算冲击力没。蛙跳承受不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算冲击力没。蛙跳承受不起吧

蛙跳能有什么冲击?如果蛙跳时都重重拍地上导致连杆收冲击那应该算炸鸡了~

网友P:
一米高跳下来受得了十米高跳下来还受得了吗,拉杆受力不恒定的,旋停是撑得住高速下降在啦拉起受力成倍增长啊,欢迎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一米高跳下来受得了十米高跳下来还受得了吗,拉杆受力不恒定的,旋停是撑得住高速下降在啦拉起受力成倍增长 ...

就是那种螺距暴力变化时连杆受力最大,而这个暴力飞行时舵机连杆最大受力是不会超过舵机最大扭距时连杆最大的受力(如果正常飞行中还超过这个力那是飞机本身设计有问题!),也就是不会超过上面算出来的1.54kg相当的力~ 超过这个力的冲击力只有炸鸡瞬间才会产生,而炸鸡瞬间要的就是连杆变形自损去保护舵机~在飞行中1.54kg相当的力一下时能正常工作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一米高跳下来受得了十米高跳下来还受得了吗,拉杆受力不恒定的,旋停是撑得住高速下降在啦拉起受力成倍增长 ...

别看舵机输出只有1点多kg相当的力,通过桨变距能产生数倍的力量变化~这也是变距机构最大的一个特点~ 450级别舵机在暴力飞行中输出的力矩也就1~2kg.cm相当的力~也就是受力也只有这些~因为力是相互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