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机架配4108电机如何,求大神赐教。

楼主(2014-12-29):
想装个H4,纠结动力到底如何搭配。

求大神赐教

网友:
可以,我就是,蛮好

网友A:
当然可以~JF4108,4010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JF4108,4010都不错

飞控是naza lite

字数字数·········

网友A:
参考我的贴:t-630环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我的贴:t-630环形机

没有搜索到相关的帖子··

网友B:
我也关注H4昨天看见有个2015版的H4。。。。。。。。。。更丑,不过比现在的H4好像能稳固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关注H4昨天看见有个2015版的H4。。。。。。。。。。更丑,不过比现在的H4好像能稳固点。

2015版?哪里?
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关注H4昨天看见有个2015版的H4。。。。。。。。。。更丑,不过比现在的H4好像能稳固点。

同求2015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15版?哪里?
啊啊

我也是搜索时候无意看见的。。。现在我也找不到了

网友B:
无意间看见的,,,,比现在H4还丑,就是金属固定件。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
2,5kg左右 3508 足够了,3kg以上 4108足够了,

网友:
4108 400kv左右,1555桨,6S5000电池,航线在25分钟基本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无意间看见的,,,,比现在H4还丑,就是金属固定件。现在找不到了

金属固定件,会对碳管造成更大伤害吧,新款不考虑耐用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金属固定件,会对碳管造成更大伤害吧,新款不考虑耐用性?

你看到就知道了。。。具体图少,我也没细看。感觉更麻烦了,但耐用性大于C扣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到底配3508还是4110?

看你的机身重量了呗,4108和3508不是一定要限定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的机身重量了呗,4108和3508不是一定要限定死的。

最多一套图传设备,和一个狗。

3508可以上6S么··

网友:
挂狗35系列  1555桨足够了!而且续航也不是问题!

网友:
H4机架,4108 380kv,1447桨,6S  10000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多一套图传设备,和一个狗。

3508可以上6S么··

一点问题都没有,,3508 580kv 6S 6400电池 绝对绝对不推荐15寸桨上H4 太不抗风了,610轴距的H4配合1355桨 重量2,5左右 绝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