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用那个GPS可以用

楼主(2014-12-29):
如题 图中的可以吗     波特率是38400的

网友A:
在地面站修改波特率即可使用。兼容大部分G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地面站修改波特率即可使用。兼容大部分GPS。

飞控也是38400  买GPS问了也是38400

网友:
看泡泡老师的教程

网友B:
我也是cc3d,这个gps可以,但是没发现接gps有什么用啊,貌似下个版本才能gps辅助飞行

网友:
波特率是可以调节的,CC3D上的波特率也是可以调节的,;老外的网站上示范用的波特率是57600,泡泡用的是384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cc3d,这个gps可以,但是没发现接gps有什么用啊,貌似下个版本才能gps辅助飞行

你接上这个GPS起什么作用了,有OSD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接上这个GPS起什么作用了,有OSD吗?

我cc3d能看到gps了,用的穷人osd,得刷hazy固件,懒得刷就没接着搞其实就是想看一下回家角度、电量,直连osd得了,cc3d内存和cpu资源有限,省的加重飞控的计算负担

cc3d更新说明提到现在gps只是初步支持,下一版可能提供gps的辅助飞行功能,等等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