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给PVC管装上一双翅膀

楼主(2014-12-29):
离完工还早,先爆图

呵呵,能看出点型了

呵呵,能看出点型了

材料为KT板,大梁为鱼竿外包KT

材料为KT板,大梁为鱼竿外包KT

网友:
和鱼竿飞机,异曲同工啊,模友的智慧果然是无穷的。

网友:
有才 太有才了

网友:
真心赞叹呐。

网友:
这创造力,赞

网友A:
可能会有点重,耗电会成为一个瓶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会有点重,耗电会成为一个瓶颈。

你好,你的头像是什么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的头像是什么飞机?

呵呵,估计是第五六代的隐形战机吧。说笑,具体我也不清楚,只知道是一款未来的隐形战机设计图。

网友:
什么材质啊,?
真拿PVC 管?不是吧

网友C:
机翼内部 给个结构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会有点重,耗电会成为一个瓶颈。

比普通结构偏重150克,耗电应该快,不过翼展240mm,电机有配的大,估计飞不成问题

网友:
讚一下,有創意,等你的飛行影片.

网友D:
有想法,只是觉得PVC管太重,没往那儿想,希望看到你的视频。如果滑翔机超重,也可以考虑做成竞速机。

网友:
有创造性

网友:
要做右下拉么

网友:
有创意的设计!

网友:
相当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翼内部 给个结构看看呗

做的时候没拍照,不过大体就是这样的

点划线为深1/4KT板厚度的刻槽,剖面线为倒角的部分,机翼翼肋为KT板材料。大梁用鱼竿外包KT。

点划线为深1/4KT板厚度的刻槽,剖面线为倒角的部分,机翼翼肋为KT板材料。大梁用鱼竿外包KT。

基本机构就这样

基本机构就这样

楼主:
计划2度下拉角,右拉就不做了。两米四的翼展,反扭应该影响不大。不知道你有何高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会有点重,耗电会成为一个瓶颈。

的确,整个机身加电机,400克,整机预计110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想法,只是觉得PVC管太重,没往那儿想,希望看到你的视频。如果滑翔机超重,也可以考虑做成竞速机。

呵呵,说实话,选PVC是个无奈的选择,的确偏重,不过这种材料成本低,容易加工。超重不是太严重,整机预计1100克多,到时肯定影响留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计划2度下拉角,右拉就不做了。两米四的翼展,反扭应该影响不大。不知道你有何高见?

没有,新手,做kt的1.8m滑翔机,对右下拉不懂,请教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没有,新手,做kt的1.8m滑翔机,对右下拉不懂,请教下

天行者 推力先偏右后2度 1680的给你个参照 当时电机没加垫片扭力超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行者 推力先偏右后2度 1680的给你个参照 当时电机没加垫片扭力超级大

我是前拉机不懂,后推机我不做角度,直接平推,一直飞的很好110的翼展后推机用8寸桨也不反扭。

网友:
楼主的机翼做的很漂亮啊,但是好像没上反角,不知道飞的时候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重倒不是最大的问题,我有点担心PVC的强度
机身上机翼的开口是方形的 可能会应力集中
如果以管子为原型做个玻璃钢机身倒是不错的办法

网友:
PVC翻模机身?又亮了,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