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米2的船,配什么电机好?

楼主(2014-12-29):
1米2的船,配4047电机可以吗?还是要用其它电机,电调180A可以吗?

网友:
TP56电机 跑8S一定很爽

网友:
同问,我也有一天1.2米的船壳,应该配多大电机,多大kv值,多大桨

网友:
castle 2028 +12s 240a,破百秒秒钟

网友A:
请问2080可以用12S跑吗,用什么电调,车用的有吗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20327&extra=

这是于2013年7月发的“个人经验--选择多少KV的一般公式”
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
1> 看你想跑什么规格的,多少分钟?一般有人想跑5分,有些人是跑SAW规格的。那么对电机,电池,电调,浆的选择各有不同。

2》看你手头目前有什么配件,(避免花一些重复的钱,除非是DON'T CARE FOR IT,不过个人建议还是能利用现成的再配,可以节约)再来配其他的。如:你手头已有一组8S或6S或10S等电池,可在这个电调的基础上,再配电机,电调,浆等。

3》玩家是新手还是熟手,一般新手建议跑时尽可能的温和一点。(个人经验,本人已撞坏了几条比赛级的船了。真心肉痛)

4.。。。。
5.。。。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2

这个里面也有,有空可以看看,这是2012年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9635&extra=&page=2

这个里面也有,有空可以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2080可以用12S跑吗,用什么电调,车用的有吗

可以12s
电调castle

网友:
这艇好拉风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