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精灵2V改装云台黄昏拍摄

楼主(2014-12-29):
精灵2V改装云台黄昏拍摄
DJI精灵2V改装云台傍晚拍摄上升

DJI精灵2V改装云台高空歪头

DJI精灵2V改装云台傍晚拍摄降落

欢迎高手拍砖指导!

网友:
老大威武,低调前来捧场……

网友A:
捧场,Vision夜景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捧场,Vision夜景惨不忍睹

是的是的

网友B:
已经严重超重了, 居然还装浆保护

网友C:
说说  怎么 改装  都需要什么?  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严重超重了, 居然还装浆保护

新手啊,不敢不加护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说  怎么 改装  都需要什么?  可以吗

淘宝的方案

网友D:
我的精灵2V已经被我彻底改造了,放弃了蛋蛋,改成H3 3D+黑狗4+IOSD+832图传,研究了很多大神的帖子。现在的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你会觉得这才叫航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精灵2V已经被我彻底改造了,放弃了蛋蛋,改成H3 3D+黑狗4+IOSD+832图传,研究了很多大神的帖子。现在的 ...

换成8轴的,你会觉得,之前的都不是航拍。只能叫娱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成8轴的,你会觉得,之前的都不是航拍。只能叫娱乐。

嗯,循序渐进。就像摄影烧器材一样,俺一堆,但是常用的就那几个定焦。8轴也许以后挂微单或者单反时再说吧,现在先享受一下。

网友E:
不管怎么折腾,享受这个过程就行了。

网友:
一直没有勇气去改。。。总怕改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管怎么折腾,享受这个过程就行了。

是的是的

网友:
如果能够让精灵的飞控控制俯仰像云台自控制那样稳就好了,不过如果让云台自控制的话手动俯仰就没有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的精灵2V已经被我彻底改造了,放弃了蛋蛋,改成H3 3D+黑狗4+IOSD+832图传,研究了很多大神的帖子。现在的 ...

楼上的大神,我的也是精灵2,也想把蛋蛋和云台换了,能告诉我下改装的方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的大神,我的也是精灵2,也想把蛋蛋和云台换了,能告诉我下改装的方案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7639&extra=

供你参考。一步一步来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