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与十字盘

楼主(2014-12-29):
   问下老师们,刚入k8以前在遥控调450时设置的十字盘种类是HR3,现在用k8设HR-3舵机方向不对,经过摩友说要设到HR-1我就设到HR-1现在舵机方向都对,但是打油们时油门最大6通道是0,油门最小正常k8设置不是有个遥控器校准么,现在6通道油门最大是0所以现在十字盘走到中间就不往上走了,也就是油门到中间再往上推油门十字盘也不会往上走地怎么调啊?

网友:
看看螺距曲线对不对。注意飞行模式

网友A:
建议重新建立一个模型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重新建立一个模型数据

好的试试

网友B:
网上收教程,按教程一步一步来。特别是遥控器校准,以后调试基本就很方便了。KBAR最难的地方就是遥控校准和接线。

网友:
模式不是应该h-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收教程,按教程一步一步来。特别是遥控器校准,以后调试基本就很方便了。KBAR最难的地方就是遥控校准和 ...

我的校准都ok现在正负螺距不是标准值不知该怎么调了我是futaba   t14sg调那个pit通道可以改变十字盘上下位置但还是到不了正负12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校准都ok现在正负螺距不是标准值不知该怎么调了我是futaba   t14sg调那个pit通道可以改变十字盘上下 ...

你用的是DFC还是FBL旋翼头。如果手头有相关模型的说明书就先确定物理连杆的长度是符合说明书要求的长度。然后在上KBAR调试,应该能很顺利的调出12度的螺距。还有14SG的话你用的SBUS接收吗,如果是的话校准通道行程时一般END PIONT 都是99%。后面再调PIT的时候稍微增加或减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DFC还是FBL旋翼头。如果手头有相关模型的说明书就先确定物理连杆的长度是符合说明书要求的长度。 ...

2015年好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DFC还是FBL旋翼头。如果手头有相关模型的说明书就先确定物理连杆的长度是符合说明书要求的长度。 ...

  在问下老师我现在3s电飞450l悬停也就4分钟电机电调都烫手怎么回事有一个起动就没了是不是螺距不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问下老师我现在3s电飞450l悬停也就4分钟电机电调都烫手怎么回事有一个起动就没了是不是螺距不对的问 ...

老师不敢当,菜鸟一只。有可能悬停曲线和螺距没有配合好。给你个链接,里面有你需要的东西。http://bbs.mx3g.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618&ordertype=1。看不清图片,可以点击图片放大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