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折腾:P2飞控+DJI F550+乐迪AT9

楼主(2014-12-29):
新折腾:P2飞控+DJI F550+乐迪AT9,不一定是最贵或最便宜的配置,只选自己觉得对的。有最成熟的机架和动力配置,尝鲜的P2飞控,还有就是同样刚上市的AT9遥控器

开箱介绍
DJI F550 六旋翼机架,这个不用多介绍,虽然贵些,但我觉得值。

含机架 电机 电调 桨

E300电调,香蕉插这样安装挺方便

DJI的电机

机架臂和桨

中心板

极翼P2飞控
这个最近冒起的“良心”飞控,价格很有吸引力!让我有尝鲜的冲动。

CNC金属外壳,挺骚的。

附件齐全。

乐迪AT9遥控器
国产控里面我认为最好看的控。彩屏、S.Bus接收机、双向回传,最重要是很亲民的价格!

多旋翼专用模式,另外中文菜单也非常亲切,适合我这种学渣。

JiYi F550,哈哈!项目正式开始!

楼主:
安装介绍

DJI机架最大的好处是安装非常方便、简单,所以没什么好介绍的。唯一需要提醒就是正转和反转的电机不要搞反安装位置。

P2飞控号称内置减震,所以只需要用普通3M双面胶固定

飞控贴在下层板的正中间,安装时需要注意机头方向。

P2飞控配套的LED模式同时也是供电模式,暂时先连接上R9D接收机,校正各个电调的油门行程。
记得接收机要先切换成普通接收模式。

电调行程搞好后,将接收机切换成S.Bus模式,用单线跟P2飞控连接好。

用双面胶粘好接收机,连上6个电调的信号线。

按极翼网站上的视频介绍,连接好GPS和指南针的插头。这里需要BS一下极翼,说明书上并没有接线的说明。

接线完毕,装好上层板。N多螺丝,手软!

配套的GPS支架

GPS模块同时也是指南针模块,所以安装方向必须对准。

安装完毕,等待调试!

楼主:
调试介绍

软件界面非常简单,可调整项也少得可怜,这对新手来说或者是好事。整个设置过程很顺利,只是偶尔插上的时候,USB驱动会有找不到的现象,重新插拔就好,不知道是否和电脑有关。

遥控器在转换成多轴模式后,菜单简化了很多,减除了很多用不到的功能,赞。找时间找上双杆回中的零件,更适合多轴飞行之用。

遥控器只需要调整通道正反向和在软件中校正,其他均不需要设定,很简单!

楼主:
试飞视频
炸了!还没来得及拍。等买配件修复后再战!

使用感受
1.GPS模式下定点悬停,Yaw轴会有小幅度来回缓慢摆动的现象。
2.GPS模式下定点悬停,位置有所飘移,幅度不大;但有时又定点得很好,均在无风的情况下,比较费解。
3.返航:第一次距离返航点超过5米以外的地方降落,第二次在2米范围内降落。自动降落时在地面跳了约5下。
4.Yaw轴操控感觉很不好,自旋速度很慢,停杆后也不是马上停止旋转,约超过20度左右。
5.GPS模式下航线停杆后没有回舵刹车的设定,以至因惯性而移动N远,并漂高。

6.IOC模式下效果理想。
7.姿态模式下,油门是手动控制的,个人感觉DJI的姿态模式下的定高会比较合理些。
8.飞行中没有任何灯号提示,只有低电压才闪灯。飞机飞远了,没有灯光辅助容易看不清。

小结:
价格虽好,效果不好,且折腾且珍惜。

楼主:
占位完毕,各位观众可以开始加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占位完毕,各位观众可以开始加分~

经典的新手悲情套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典的新手悲情套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典的新手悲情套装……

新手悲情套装不都是naza lite嘛~

网友:
不错我的山寨机架,xxd电机,apm飞控,航线18分钟

网友:
lite不好吗?不知道过段时间会不会有人后悔没买lite?

网友:
这个飞控P2版的 能用现在预售的OSD吗?

网友C:
挺不错的东西居然用p2飞控……
p2对e300兼容不是很好你不知道嘛……

现在全新naza lite才780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新手悲情套装不都是naza lite嘛~

lite绝对是个好飞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挺不错的东西居然用p2飞控……
p2对e300兼容不是很好你不知道嘛……

这么便宜了?哪儿有哪儿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介绍

DJI机架最大的好处是安装非常方便、简单,所以没什么好介绍的。唯一需要提醒就是正转和反转的 ...

这么装容易出事 飞控要减震 接收机远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么便宜了?哪儿有哪儿有。。

网上的价格是dji要求的不能降你去开心模型直接问他实价多少
nazav2也很便宜了

网友:
不知道这个配置楼主飞了几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的价格是dji要求的不能降你去开心模型直接问他实价多少
nazav2也很便宜了

太谢谢了,naza l真心好使

网友E:
引用 网友A:
lite绝对是个好飞控……

NAza lite 如何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te绝对是个好飞控……

好在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不错的东西居然用p2飞控……
p2对e300兼容不是很好你不知道嘛……

这个不知道。
如果确实不兼容,那我还有别的电调可以换;又或者,P2厂家不是应该更新固件解决兼容性问题么?
DJI Naza用过了,所以想折腾一下新东西,自己试过才是真理 :)

网友A:
引用 网友E:
NAza lite 如何好呢?

易用,稳定,姿态感度可调所以手感好,缺点是不能用OSD。我玩得最多的一架娱乐机,一直用lite,准备再试试CC3D穿越一下。

网友:
看你重视哪些方面了?

网友B:
易用还是因为功能少吧,稳定性和手感一般。入门用lite是省事,但是到后面升级更换别的飞控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很多不懂的问题。只能说有利有弊,没那么完美。当然如果有精力还是折腾开源,能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易用还是因为功能少吧,稳定性和手感一般吧。入门用lite是省事,但是到后面升级更换别的飞控的时候可能会 ...

要是喜欢折腾,PIX是不二之选,如果就为了娱乐飞行、FPV,NAZA和CC3D是正确的选择。航拍的话,由于云台限制,目前只有大僵的飞控可以胜任。
以上都是拿无数精力和银子换来的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喜欢折腾,PIX是不二之选,如果就为了娱乐飞行、FPV,NAZA和CC3D是正确的选择。航拍的话,由于云台限 ...

嘿嘿,我比较爱折腾~~以后可以考虑一个飞控控制飞机,一个飞控控制云台,吼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易用,稳定,姿态感度可调所以手感好,缺点是不能用OSD。我玩得最多的一架娱乐机,一直用lite,准备再试 ...

现在有lite用的第三方osd了,可以读取gps信息,才一百多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lite用的第三方osd了,可以读取gps信息,才一百多块

那我手里的LITE就不出了,也卖不上价钱,几乎全新都被人讲到220元了。

网友:
好在哪儿,等等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喜欢折腾,PIX是不二之选,如果就为了娱乐飞行、FPV,NAZA和CC3D是正确的选择。航拍的话,由于云台限 ...

楼主一般见解哦。关键是玩的程度吧。

网友G:
乐迪售后你太欺负人了,大家来评评理。AT10买了2个多月用了没20次就出现了严重问题,和厂家联系一直没答复,后面发了帖子吐槽,厂家才联系我返厂(一发一收一回传)。12月10号我发的顺丰,12月11号厂家收到,过了5天厂家用国通快递发回,又过了6天,国通快递联系我说我的快递丢失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真是烦躁 。。。立马联系了厂家。
这下好了,厂家一直到现在还没给我满意的答复。说要和快递走程序赔偿,好,那我就和厂家说说走程序。正常的程序应该就是,你们厂家把我货丢了,我没收到货,我就应该找你们厂家赔偿,快递那方面不是我的事,那是你们和快递之间的问题,你们厂家需要做的就是先赔偿我丢失的东西。后面你们在自己找快递赔偿。快递赔多赔少也不是我的事。你们厂家只要赔我套AT10+接收+回传就可以了。请大家说说是不是这个理?

一直到现在 电话我打了无数,售后QQ天天谈,昨天我实在忍不住了 打了电话给市场部经理和她谈了下所谓的程序问题(经理是个女的,态度还不错,这个不否认)。我要求立即赔偿我套AT10,经理说现在厂家没有AT10,我想了下,要求赔偿一套AT9一发一收一回传,在多补个接收当差价,毕竟AT9比AT10市场价少了块200元,我多要个85元的接收补差价不过分吧?经理说他们研究下给我答复。

今天售后QQ留言说明天给我发套AT9一发一收一回传,我就说AT9一发2收一回传,这个事就解决了。他们不同意,说只能一套AT9。我当然不同意了,那我就要求赔偿我丢失的AT10一发一收一回传,他们说我返厂的AT10

不是新的,不能赔偿。。。售后你这不是**吗?吧我东西丢了,要不帮我找回来 要不就赔我套一样的,说到哪里都是这个理。

打个比方,售后你把10W的车借朋友开 ,给偷了,你朋友说你车不是新的,要赔只能赔你个7W的车,,你愿意?那你有本事吧我旧车找来啊?

我现在的要求就是,要不赔偿我同样的AT10一发一收一回传,要不就赔偿我AT9标配+回传(差价快200元用接收补偿)。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本来承诺售后不发帖的 现在看来不发不行了,,请大家帮忙评评理。我实在是没脾气了。

下面上图,有图有真相。

这个是问题控打包 12月10号去发的顺丰,11号厂家收到货。12月18号厂家给我发回。

原贴地址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25673&extra=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那我手里的LITE就不出了,也卖不上价钱,几乎全新都被人讲到220元了。

lite 很好用的,自己留着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te 很好用的,自己留着用吧

好的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悲情套装不都是naza lite嘛~

naza lite的是悲情。但还没有体验过。

网友:
现在还返现吗?

网友:
我也在折腾这个飞控,有点意思,至少丢星也不乱跑,这点有点小踏实

网友H:
P2,屁儿,脑子坏了用这飞控吧。现在NAZA LITE 780,全新的。我不说别的,起码保值吧。NAZA LITE 你炸一下,壳子花了,只要功能正常,你丢在论坛680出掉一点问题没有吧,你买个P2。600元,你炸一下,你丢论坛300元你看有没有收。看你那GPS的线头,完全就是一个垃圾,一扯就能出来,你再去看看DJI的做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P2,屁儿,脑子坏了用这飞控吧。现在NAZA LITE 780,全新的。我不说别的,起码保值吧。NAZA LITE 你炸一下 ...

哥们说话能否好听一点?
折腾一下有什么问题?不好用我扔了,我认了。

网友I:
支持楼主,玩航模,还能保值?天大的玩笑。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乐迪售后你太欺负人了,大家来评评理。AT10买了2个多月用了没20次就出现了严重问题,和厂家联系一直没答 ...

乐迪要出来回应一下。

网友:
我的乐迪AT9 都没有好过  哎 !!!~~~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乐迪售后你太欺负人了,大家来评评理。AT10买了2个多月用了没20次就出现了严重问题,和厂家联系一直没答 ...

尊敬的模友朋友,针对此事的发生,给您带来的困扰和麻烦,我们公司感到十分抱歉,也十分震惊我司售后同事的处理方式和沟通态度。
我司一直十分重视模友使用感受和售后服务,在售后条款上,在同行里也率先推出产品终身保修,一年内维修产生的所有费用,由我司承担。对于售后问题,对于属于我司的责任,绝不推卸,勇于承担。对发货中出现产品丢失,客户没有收到货的情况,一经核实,原则上是立即补发产品给客户,同时,尽可能的减少客户被耽误的时间。
昨天公司知悉此事,要求售后立即给客户用顺丰将AT10补发给客户,但刚好AT10因缺物料,库里没货,为不耽误模友元旦飞行使用,故将展厅里未使用过的灰色AT10重新检测确认后,用顺丰发回给杨先生。不料售后人员工作失职,用中通发货,今早公司致电中通要求此件优先派送。
在本件事情中,我司售后服务人员态度欠缺耐心,同时处理方式没有站在客户层面考虑,工作存在严重失职,现已对相关员工做出从重处罚处理。通过此事,深知我司对售后员工的培训和管理需大幅加强。
本次事件的发生,给模友带来的困扰,我们深深的感到抱歉,借此致以最深切的歉意。同时,承诺对公司各个部门员工加强培训,尤其是售后部门加强管理和培训。
望广大模友给予监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典的新手悲情套装……

为啥是悲情套装?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支持楼主,玩航模,还能保值?天大的玩笑。

玩航模的,图的就是个开心,开心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玩航模的,图的就是个开心,开心就好!

反正就烧钱,没有一个飞机能飞到老的是不是,我都换了好多架了。

网友E:
楼主,关注着您呢,飞得怎么样了?发视频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关注着您呢,飞得怎么样了?发视频来看看。

最新消息:飞机炸了!损失塑料臂和电机各1。
原因:GPS模式下,大角度圆周舵线中途不受控,直冲地面,切姿态也来不及救。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尊敬的模友朋友,针对此事的发生,给您带来的困扰和麻烦,我们公司感到十分抱歉,也十分震惊我司售后同事 ...

厂家态度赞一个,另外加强员工培训吧!

网友:
哈哈,真有意思,玩航模还玩出保值来了,想保值就别玩航模。想起去年换车时候也有人跟我说XX保值,现在一听保值这个词身上还起鸡皮疙瘩呢。
支持楼主折腾,玩航模玩的就是个折腾。

网友L: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炸鸡管陪的那个序列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炸鸡管陪的那个序列里面的

还有这等好事?

网友:
额..之前不是也有个炸鸡的就赔了吗..我记得有个飞走的也赔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消息:飞机炸了!损失塑料臂和电机各1。
原因:GPS模式下,大角度圆周舵线中途不受控,直冲地面, ...

说实话..看P2的那个姿态反应..就算最大舵能有个30度的倾角就不错了..这都能不受控,,

网友M:
引用 楼主:
最新消息:飞机炸了!损失塑料臂和电机各1。
原因:GPS模式下,大角度圆周舵线中途不受控,直冲地面, ...

为什么会这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为什么会这样呢?

暂时原因不明。。。

网友:
引用 网友N:
在哪家买的求链接。。。

某宝开心模型

网友O:
必须顶,期待飞行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O:
必须顶,期待飞行视频

期待飞行视频!

网友:
期待飞行视频

网友:
哈哈哈,快出视频看看。新飞控好不好用还不知道,多亏没买

网友:
还是lite好使

网友P:
引用 楼主:
试飞视频
炸了!还没来得及拍。等买配件修复后再战!

还是我们玩APM好玩!
功能强大 有稳定,价格亲民!!

网友(2015-02-02):
寨F550,E300,pix,AT10帮顶,2100g不到,略重,

网友Q:
新手问个问题   同是AT9的遥控器  怎么KK不能用多旋翼模式只能是固定翼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Q:
新手问个问题   同是AT9的遥控器  怎么KK不能用多旋翼模式只能是固定翼模式?

好奇怪

网友:
入門級還行的飛控

网友:
想问一下能飞多久啊

网友(2015-06-30):
实实在在的悲剧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还是我们玩APM好玩!
功能强大 有稳定,价格亲民!!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