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秋暝

楼主(2014-12-29):
    这个视频的素材拍摄于11月和12月份,基本上没有蓝天白云了,但飞行不能停止,每天提着飞机出去练习那是必须的。最近一直在飞姿态,片子里很多镜头都是姿态模式飞的。视频处理的完整流程如下:defishr去鱼眼并挑选素材片段,输出质量中等;由于视频是用狗3+的2.7Kprotune拍摄,码流比较大,如果电脑配置较低,直接剪辑会很卡,第一次使用代理素材剪辑,即把挑选并去除鱼眼的大码流素材全部再用defishr转化为小码流素材,转化的时候就不用再去鱼眼了,只需要将导出视频质量调为低就可以了,可以批量处理;将导出的小码流代理素材导入premiere cs6,进行剪辑、调色、增稳;剪辑完成后再将代理素材替换为原始素材就可以了。

    最近使用的cs6突然提醒到期了,于是安装了cc,发现里面多了一个果冻效应修复,真是个好东西啊,我这架飞机震动比较大,桨做了平衡,电机调的水平了,果冻还是时隐时现,换成最软的减震球,依然效果不明显,风大直接hold不住。昨晚鼓捣了一晚上,将需要的一些插件也安装完毕,果冻效应修复稍稍尝试了一下,没啥效果,可能是参数没设置好。

    上一下载机配置和gopro设置参数,供作参考。

    载机配置:xa650pro机架,铂金30A电调,朗宇3508电机,飞越1255桨,NAZA V2飞控,飞宇G3云台,巴毅4S 5000电池,天地飞1代,鹰眼锐视专业版。
    gopro参数:2.7k-30-medium,protune模式,WB(色温)5500K,COLOR(色彩)FLAT,ISO400,锐度中等。

网友A:
不错啊,帮顶!!!V3508 多少KV的??? 这配置航线大约多久?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700KV

网友:
大神。。。一直在膜拜、

网友B:
楼主,这个机架配置能飞多久?我也有这个机架,但是只能10分钟,为想配个能飞20分钟的来,带全负载起飞如摄像机  图传   无刷云台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帮顶!!!V3508 多少KV的??? 这配置航线大约多久?

你楼下说的对,是700KV的,续航13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机架配置能飞多久?我也有这个机架,但是只能10分钟,为想配个能飞20分钟的来,带全负载起飞如摄 ...

也是10多分钟,我一般飞不到11分钟,因为gopro录制的视频超过11分半就会分成两段。

网友:
下功夫了的都是好片

网友:
高手又出新片了 支持

网友:
传说中的桂电,不错!顶!

网友:
这个视频剪辑软件具体叫什么

网友C:
你好。我也在学后期。请问增稳是用变型稳定器吗? 参数怎么设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在学后期。请问增稳是用变型稳定器吗? 参数怎么设置?谢谢

看我之前的一篇——在山之巅。

网友:
后期和飞行技术越来越牛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我之前的一篇——在山之巅。

我按你的参数设置了,发现没什么效果啊,分辨率倒是一下降低很多。鹰眼拍的1080p 30针,原视频很清楚,处理完渣的没法看,抖动还没消,是设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按你的参数设置了,发现没什么效果啊,分辨率倒是一下降低很多。鹰眼拍的1080p 30针,原视频很清楚,处 ...

肯定是哪里出错了,我一直这样处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肯定是哪里出错了,我一直这样处理的。

平滑度 2%,自动缩放,自动裁剪。我都按你设的啊。这样吧,我发一段20秒的原视频给你,你能帮我处理下我看看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滑度 2%,自动缩放,自动裁剪。我都按你设的啊。这样吧,我发一段20秒的原视频给你,你能帮我处理下我 ...

没问题,或者你加我Q861006368.

网友:
我把这个视频下载下来了。用和他一样的参数,处理完怎么基本没效果呢,该抖还是抖,他处理完效果怎么会这么好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9314&extra=page%3D3

楼主(2016-07-19):
哈哈,谢谢,好久的帖子居然又被翻出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