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下 APM不能连续解锁,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4-12-29):
今天早晨在楼下企图解锁APM四旋翼,温度为零下,没有解锁成,赶紧带上电脑吧,省的到了地方不能解锁成功。放到后备箱里(比较温暖),
到了现场,再试着解锁,诶成功了。没当回事。

~~~~~~~~~~~~~~~~~~~~~~~~~~~~~
下午冲了2个电池,没拿电脑,飞第一个电池,能解锁。
第二个电池,再想拍点别的东西时,怎么就不能解锁了??!!

下午的850米高度60米的航拍

(以上都是设置的解锁前都检查[跳过检测电压],启动前等待一会,GPS蓝灯稳定常亮)

楼主:
是不是低温的原因呢,但是我看有朋友-23度还正常飞,不知道能不能连续作业呢?  低温我也能飞,但是偶尔会发生不能解锁,就是说不稳定,  纠结这个不稳定啊

晚上到家,什么都没变(没有连电脑MP端修改), 变的只是温度, 拿出去再试试, 啊? 解锁成功了!
,
飞一会,放放电.

楼主:
有北方的朋友吗,能否告诉下冬天APM的室外感受

网友:
按飞控的重启键搞定

网友:
凡非S2的OSD吗?

楼主:
重启键从来没用过,重启的效果是什么,数据会不会都清零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启键从来没用过,重启的效果是什么,数据会不会都清零啊

不会,我的有时候拿出去死活拔插都不能解锁,按一下重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我的有时候拿出去死活拔插都不能解锁,按一下重启就好了

好的,,,
多谢

网友:
我认为有可能是遥控电位器位置信号因温度发生漂移,导致油门不被apm认为是最低点,说不定你再做下油门行程校准就对了

网友:
-24度,随便解锁,怎么解、怎么开……

网友:
-6随意解锁

网友:
好像确实是有, 随着天冷, 有时确实会莫名其妙的无法解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北方的朋友吗,能否告诉下冬天APM的室外感受

我哈尔滨零下30度飞的很正常,手放在外面超过30s你都受不了那种。连续飞两块电池,飞一会儿歇一会儿,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