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4轴机架,匠人就是喜欢折腾

楼主(2014-12-29):
其实 小精灵就很好了。但是还是想自己折腾下。我是个匠人。喜欢自己搞搞震。

电子不懂所以就不折腾电子设备了直接买大牌子。

飞控:套装naza v2 (包括IMU GPS  PMU LED灯)
视频叠加:iosmin (把多轴的各项数据,高度,距离 速度,卫星数量,电压,姿态等等叠加到回传视频上,)
12v稳压模块:12vBEC (给图传云台供电)
电机-电调-桨:大疆E600
图传: 5.8g 500mw图传
云台:x-cam 三轴狗台
接收机:futab
机架:DIY折腾

天啊 一个小四轴 要这么多东西在上面。真是折腾。

不能太大,太大不方便拿,轴距500 动力套装要求, 起飞重量尽量在2.4KG内。续航最少10分钟以上。

这个动力 可以用4s 和6S电,还不知道用4s还是6s 多大容量电池。能续航10分钟以上。

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也可以发上了,分享。

上机架大概图,还有些地方没有想好 。

网友A:
沙发,,6S电池吧,追求续航,要是便宜性价比的话还是4S吧,

楼主:
更新两张图 还有几个小时2014就过去了。祝大家元旦快乐。

网友:
建议用6s 电 低KV 上大桨,这样可能带来长航时。

网友B:
弱弱问下,这是什么软件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问下,这是什么软件做的?

画图软件 proe

楼主:
定型了 就这样做出来看看效果。

楼主:
这个2.0碳纤板cnc排版

楼主:
电装配件

碳纤板

金属件

下面是重量

楼主:
继续上图

网友:
机架成本多少钱,看上去很像板凳哦……给力的楼主

网友C:
楼主,给我设计一个450桨距的吧

网友:
漂亮 没少花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给我设计一个450桨距的吧

你要用什么管  什么电机  多大的桨

还有什么电装

还有什么特别要求 。

如果没有这些 没办法设计

我设计的时候都会把 所有的电装 大概画出来 并安排好摆放位置。

这样一来不乱 二来可以考虑重心 三来考虑走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沙发,,6S电池吧,追求续航,要是便宜性价比的话还是4S吧,

我印象中E600只能用6S?

网友:
、、、410KV也能用4S 5S也可以,

网友E:
既然那么用心为什么不考虑做成伞装折叠?
另外那个脚架建议把趴开角度做大些,直通通的容易侧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要用什么管  什么电机  多大的桨

还有什么电装

你做的这个材料费和加工费用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那么用心为什么不考虑做成伞装折叠?
另外那个脚架建议把趴开角度做大些,直通通的容易侧翻

我考虑的是 机架的够硬 尽量轻
不考虑折叠 是应为这个不算大 500轴距  桨是自锁 可以随时拆下 就不算大了

还有折叠的经常折叠 打开的 螺丝会出问题 整个机架稳定性也会出问题。

不过谢谢你的建议。

这个是按自己的有什么要求取向 去做 。

折叠的也有他的好处  方便携带 体积可以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印象中E600只能用6S?

大疆网上说是可以支持 4S 至 6S 的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做的这个材料费和加工费用了多少钱?

这个自己做来玩 没有计算成本 我就把图画好  发给搞加工好兄弟帮搞定。

有兴趣 一起玩DIY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自己做来玩 没有计算成本 我就把图画好  发给搞加工好兄弟帮搞定。

有兴趣 一起玩DIY

加个q吧274077844

网友F:
NB的楼主,顶个。电调这样装固然好看,但炸了会炸坏电调。我就这样装炸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NB的楼主,顶个。电调这样装固然好看,但炸了会炸坏电调。我就这样装炸坏过

嗯 是的这个问题有想到 ,特别是电容 往外面。
大疆的20a 的电调实在 太巨大 放哪里都不好

考虑好走线 就这样放了。

这机 就航拍下  不会搞什么爆力

希望飞空不出问题 ,出问题 炸了也没办法。

网友G:
打算做一个600轴距伞折四轴,管径25的,因为折叠件好买,用3515的电机,中心版稍大点,整体有点小肉墩。楼主能否帮忙设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打算做一个600轴距伞折四轴,管径25的,因为折叠件好买,用3515的电机,中心版稍大点,整体有点小肉墩。楼 ...

可以
但是需要详细的配件资料

你这个太粗略了。没办法搞。

楼主:
上图试飞 感觉还可以

电池用5000  6s  BB报警设置3.7v  没有设到3.6v 保守点。

起飞重量2.45KG ,E600动力大疆推荐是每个臂是600克  就是2.4KG 现在多了0.05KG

续航3.7v报警 有12多分钟

看上去管夹太有点太重了 应该可以再轻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试飞 感觉还可以

电池用5000  6s  BB报警设置3.7v  没有设到3.6v 保守点。

这两天喔给你电详细的参数,你帮我设计一下,已经加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自己做来玩 没有计算成本 我就把图画好  发给搞加工好兄弟帮搞定。

有兴趣 一起玩DIY

嗯,加下QQ好友吧,向你学习一下,我QQ572484536,或者留你的我加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