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草和四叶草天线有顺时针和逆时针的分别吗

楼主(2014-12-29):
今天在淘宝商家买了一对三叶草,四叶草天线,结果发现一个顺时针一个逆时针,如图,这样对图像传输质量有影响吗,需要更换吗?谢谢

网友:
你是不是想得太多了...........

网友:
之前看過老外介紹最好同一方向,否則會接收不佳

网友:
貌似会有影响的吧。。。。旋转极化的方向不同吧。。。
等待高人回答

网友:
极化方向不同。最好选择同一方向的

网友A:
楼上说的是,极化方向不同,
一般杆式偶极的,直的放叫垂直极化,横的放为水平极化
圆极化分左右旋
楼主一个是左,一个是右,
极化做的够纯,能量是正交互斥,
理论上要讯号收的极差。估计50M 后雪花严重
快换掉吧!

网友:
听说发射和接受最好都是一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是,极化方向不同,
一般杆式偶极的,直的放叫垂直极化,横的放为水平极化
圆极化分左右旋

谢谢大家的回复,刚才跟淘宝商家联系,他说就是应该这样做,两个方向相反这样用,大家用的是相同方向还是相反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刚才跟淘宝商家联系,他说就是应该这样做,两个方向相反这样用,大家用的是相同方向还是 ...

发射与接收要同一个旋向~

很多卖这类的天线厂家就是个铁件工厂
不是微波零器件厂
商家也很可怜,他被无良工厂骗了!

网友:
你去試一下就知道,不同方向應該在沒遮蔽的情況下幾十米也會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