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加装osd之后,OSD上设定的“家”,与精灵的返航点设定之间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4-12-29):
我是精灵1代,前几天按论坛上说的,加装了一个非凡**的OSD,不用改主板,也不用加装其他附件,挺好用的。但我就是没搞明白,OSD上短按一下设定的“家”,与精灵启动时定位的“返航点”之间是什么关系?今天是离家几十公里外的地方试飞,启动失控返航功能后,飞机朝着家的方向飞去,吓我一身冷汗。赶紧改回GPS模式,拉了回来。难道在家装OSD时设定的“家”,就是将来飞机失控时要回去的地方吗?那不是要惨了?这个OSD是装在精灵肚子里去了,如果每次换个飞场都得重新设定家的定义,那岂不是每次都得打开精灵肚子?精灵本身启动时自动记录的返航点呢?难道不起作用了?一头雾水,盼望大侠解惑!谢谢了!

网友:
这个家的方向不准,楼主千万别依照这个家的方向

网友A:
非大疆产的OSD必须在每次起飞前短按,设置起飞点为“家”,这个点是存在OSD中的。精灵的返航点是存在飞控中的,精灵自动返航是以返航点为准,长距离转移飞场后,最好校准一次指南针。
另外建议去买个微型触点开关,将OSD的按钮接线到机身外就可以。我以前的精灵1就是这样干的,OSD也不用放在机身外,方便美观。

网友B:
为了这个「家」按钮,我还是把这个 OSD 挂在机外

网友C:
这个家应该是OSD为了方便指示方向用的,好像每次搜完星会自动设的

网友:
超过6星就自动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大疆产的OSD必须在每次起飞前短按,设置起飞点为“家”,这个点是存在OSD中的。精灵的返航点是存在飞控中 ...

谢谢 !看来这是个好办法,我试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这个「家」按钮,我还是把这个 OSD 挂在机外

挂外面就是不太美观。算是无奈之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这个「家」按钮,我还是把这个 OSD 挂在机外

挂外面就是不太美观。算是无奈之举吧。好在我只是拍照,不会飞出我的视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家应该是OSD为了方便指示方向用的,好像每次搜完星会自动设的

搜星结束,是会显示家已设定,但不知道是不是管用,看方向角度,好像不对,貌似指示的是我家的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星结束,是会显示家已设定,但不知道是不是管用,看方向角度,好像不对,貌似指示的是我家的方向。

这个 OSD 如果搜星速度慢於它设定「家」的速度的话 (好像就是一分钟,忘了),哪「家」的位置就会不准,所以它上面会有一个按键,用作手动设定「家」

那就是为什麽我把它放在机外,如果讲求外观就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