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狗4怎么连不到手机?

楼主(2014-12-29):
请问各位老师:我的手机装的是2.6.110版本的GOPRO APP,
黑狗4开机,开蓝牙、WIFI,
怎么有时连得到手机?
有时显示CAMERA OFF?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3Q!!!

楼主:
还有WIFI老是自动断开。。。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
百度了一下,貌似很多黑狗4连不到手机问题哦

网友A:
我的是没办法看得到取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没办法看得到取景图…

我也是

网友:
可以设置可以用手机开关机就是无法看到狗的取景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

还有,你的是套狗还是裸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的是套狗还是裸狗呢?

我的是套狗,这有问题吗?

网友A:
我用iphone没事了。但是又发现新问题,我用普通模式没有开pt的拍的远处的树叶好像不太清晰,而密集的东西,如:楼梯,电线,线条之类的就会不停的闪烁,感觉锐度太高了一样,你的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iphone没事了。但是又发现新问题,我用普通模式没有开pt的拍的远处的树叶好像不太清晰,而密集的东西, ...

你说的是摩尔纹吧,电子产品都会有的。我平时用的Red Epic 4K都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