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鉴定科普下这是神马动作?

楼主(2014-12-30):
小弟看视频摸索了段时间飞出个大概的效果。就是不知道这个动作的称呼。求指点。高手勿喷

网友:
12位钟摆

网友A:
十二点钟摆要做十二个刻度的哦,加油

网友B:
坐沙发的那个正解,楼主还要提高动作的精准性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十二点钟摆要做十二个刻度的哦,加油

对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有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二点钟摆要做十二个刻度的哦,加油

谢谢,正在努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沙发的那个正解,楼主还要提高动作的精准性哦

刚刚摸索出一个大体动作,找到方法了就练精度了

网友:
12位钟摆,要是能做到空中来个幸运大转盘就成神了。

网友D:
12位正面钟摆~ 还有反面~

网友E:
确切得说不算12位钟摆,12位钟摆就如时钟上的点位一样摆出12点。不过这样也差不多了,再细点摆够12点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切得说不算12位钟摆,12位钟摆就如时钟上的点位一样摆出12点。不过这样也差不多了,再细点摆够12点就成了 ...

12个刻度。太细了。难度太大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12个刻度。太细了。难度太大了。

和你现在差不多了,3个3个摆,分成4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你现在差不多了,3个3个摆,分成4段

好的。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有要求吗?

现在的规定动作早就没有钟楼这个动作了! 新动作是K3的时空机器,脚架朝外的顺时针12点钟摆接脚架朝内的逆时针钟摆!  但是实际上机身一直是朝着顺时针转的

网友:
不是叫时间机器吗?还有反面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规定动作早就没有钟楼这个动作了! 新动作是K3的时空机器,脚架朝外的顺时针12点钟摆接脚架朝内的 ...

老吴的问题是可否一直逆时针钟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吴的问题是可否一直逆时针钟摆。
不行,必须一致顺时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