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热心魔友,泡泡老师,地面站不显示电流电压怎么破

楼主(2014-12-30):
地面站,用数传,还是osd FPV叠加屏幕时都没有电流电压显示,另外升级了固件,解锁后外置led红灯一直快闪,正常吗?还发现电机没有怠速,也调不了,怎么破

楼主:
图片就是这样

网友A:
泡泡老师应该不会再来5i了。

网友B:
一个问题问过泡泡几次都不回,不来论坛了?可又经常看见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问题问过泡泡几次都不回,不来论坛了?可又经常看见来啊

懂就回不懂就不回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应该不会再来5i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山东华硕被封了,泡泡的帖子内容也删了

网友:
电压的事情去看电压传感器的设置..怠速的话去参数里搜索moto..然后有一个就是怠速的...其他的事情不知道..没有apm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山东华硕被封了,泡泡的帖子内容也删了

看帖子都被移到VIP商家区了,听说是5i要收他们的保护费,没钱给所以就不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帖子都被移到VIP商家区了,听说是5i要收他们的保护费,没钱给所以就不来了。

我猜测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