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2有一个机臂的指示灯不闪。

楼主(2014-12-30):
如题,只有后3个灯闪,机头靠右边的等基本上是灭的,但是有时候又会闪那么几下,正常吗?

网友:
接触不良吧,那只是一个指示灯而已,分头尾也夜航用的。不涉及到程序控制

网友A:
楼主的机器确定没摔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机器确定没摔过?

没有。买来就这样,phantom模式下就不会,naza模式下只有3个灯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买来就这样,phantom模式下就不会,naza模式下只有3个灯亮。

任何时候都是phantom模式正常,naza-m模式不正常?如果是这样那就不是硬件问题了,建议咨询大僵技术人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何时候都是phantom模式正常,naza-m模式不正常?如果是这样那就不是硬件问题了,建议咨询大僵技术人员 ...

phantom 模式现在也不正常了,灯基本是3个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phantom 模式现在也不正常了,灯基本是3个亮。

那估计八成就是接触不良了,自己拆开研究一下,如果没这方面知识,那就凑合玩,尾巴的两个指示灯是一模一样的,用来识别飞机状态,有一个亮就行了,不影响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估计八成就是接触不良了,自己拆开研究一下,如果没这方面知识,那就凑合玩,尾巴的两个指示灯是一模一 ...

是机头指示灯,不是尾巴指示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机头指示灯,不是尾巴指示灯

一回事,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