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PSM和PCU可以单独用在DIY机上吗

楼主(2014-12-30):
请问APSM和PCU可以单独用在DIY机上吗

网友A:
官网的功能说明
PCU
是适用
M480L/ M690L
,且需搭配
APS-M
使用。
APSM
是适用
M480L
、
M690L
,或市售四轴
+
型,四轴
X
型,六轴
+
型,六轴
X
型,八轴
+
型
,
八轴
X
型
多轴飞行器。
所以
APSM
可以用在
DIY
机上,
PCU
还是要搭配亚拓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