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折磨死了,求AIO二代连接华科尔白D10问题

楼主(2014-12-30):
弄了个AIO二代,想体验一下第一视角的爽快感,可是不会连接,控关机、眼镜不通电,用眼镜的教练线,连接眼镜和控,控开机眼镜不通电,控上显示图标控成了学员机,并且1002接收机一直闪灯,无法连接。而如果不连教练线开机,接收机能和控对到频,控也能操控云台,无论是否开了固定ID,只要连了教练线,只要控显示成学员机状态,接收就是闪灯无法对频。后来我连好教练线,先给眼镜通电再开控,结果能连到接收了,但是控上既没有学员机图标也没有教练机图标,搞的我头痛死了。看坛子里那么多模友出AIO眼镜,请教一下大家到底华科尔D10怎么连接才能使用眼镜的头追啊。我眼镜设置78通道角度180,云台插在接收的78通道,控设置了辅助二三通道控制云台,控能直接控制云台,就是眼镜无法正常和控连接。万分感谢

网友:
要改线的你不造?

楼主:
额,不是说天地飞才要改线的么,能说说具体怎么搞啵。谢谢

网友:
把线寄给店主,他帮你改

楼主:
不要说寄给店主了,卖家一直说联系厂家技术,咨询怎么搞,弄了几天也没回复,我的控带了根能插到眼镜的转接线,用这个转接线接控自带的教练线(两节的)还是不行,现在发现,只要控接了教练线,另一头不接东西,开机就是学员模式,而且接收机无法对频,而用眼镜的连接线(三节的)插在控上,另一头不连东西,开机能对频但是没有教练或学员标志,而如果接了眼镜但眼镜不通电,开控会出现学员标志,如果连了眼镜但眼镜先通电后开控,控上也无学员或教练标志

楼主:
我看了一下之前的关于眼镜连D10的帖子,貌似说眼镜的插头三节,控的教练线是两节的头子,要把眼镜的三节改成两节,把最底下那节和中间的并联,但是我用控自带的转接线接眼镜,应该就不用改线吧?可是还是无效。。。

网友(2015-03-08):
需要改线! 要用华科尔的教练线改    华科尔的教练线那根音频 里面应该是2根线 一根黑的GND  一根红的信号       找出眼镜的GND 和PPM信号输出对应连上就行了! 控和眼镜都通电插上后遥控器会有显示   遥控器需要设置  自定义教练通道控制某两个通道(云台舵机插在哪两个通道就自定义,貌似也只能6/7通道)  还要禁用遥控器的教练通道控制油门升降方向副翼这几个摇杆通道! 记住!不能用视频眼镜配的音频线插在遥控器上!那个貌似不配套!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5-06-15):
走过、路过、看过、点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