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断面十字盘里了,有好办法吗

楼主(2014-12-30):
450改装480,刚到的ALZ465机身,装好就差换十字盘球头了,结果一拧,球头断里面了,怎么办怎么办

网友A:
换十字盘

网友:
这个只能换别的办法有我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十字盘

唉,坑啊,炸机都没炸坏过的十字盘,装飞机的时候反而弄坏了,手一抖一百多大洋啊

网友:
换是最好的办法,虽然我可以告诉你可以用钻头加电磨子可以去出断头,但是处理后的精度太低了,而且外观也不好看了。

网友:
还是换了好一点,楼上的做法可以用,但精度降低,且不好看。。。。

网友:
小电火花搞定吧。

网友B:
前几天修机。。也是螺丝断里边了。。。。
幸好用的7075的十字盘。。有上盘,下盘单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修机。。也是螺丝断里边了。。。。
幸好用的7075的十字盘。。有上盘,下盘单卖。。

有木有感觉一体化的球头很坑?以前分体球头没见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换吧,5楼的可以,但要重新扩孔套扣,你要没工具的话那精度就不行了

网友C: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断一个孔没关系,L臂只装一边照样飞。我就是这样做的。
。。。。。。
我这样飞了一年,后来换了一个十字盘,装了2只L臂。结果炸鸡后又断了一个螺丝!现在还是一个L臂在飞。

网友D:
问一下是什么牌子的十字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断一个孔没关系,L臂只装一边照样飞。我就是这样做的。
。。。。。。
我这样飞了 ...

咱俩一个德行,能凑合的绝不能不凑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咱俩一个德行,能凑合的绝不能不凑合啊!

网友:
找个旧的,二合一!

网友F:
11楼也太省了吧,1个感觉不安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是什么牌子的十字盘?

冰人的,新的外盘已经在路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断一个孔没关系,L臂只装一边照样飞。我就是这样做的。
。。。。。。
我这样飞了 ...

要是我果断就不装L臂,当DFC飞了,但是我这是外盘跟舵机连接的球头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11楼也太省了吧,1个感觉不安全啊

呵呵,经验之谈,反正我的500十字盘飞了一年,都是用最高转速(大齿盘都飞烂10多个你说暴力不),炸鸡也无数次了,L臂就是没什么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我果断就不装L臂,当DFC飞了,但是我这是外盘跟舵机连接的球头断了........................ ...

这样的话,只有节哀了

网友G:
换个新的吧!

网友H:
果断刻一字柠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果断刻一字柠出来
螺丝断在里面,刻一字 点太小了,电摩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