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死活不能定点,大神来看看是什么回事

楼主(2014-12-30):
如题,已经搜到星锁定了,可以切返航模式,就是不能切定点,apm蓝灯常亮。gps默认波特率9600,频率1hz,是gps问题吗?

网友A:
磁场仪安装方向不对,或没校准好吧

网友B:
是不是GPS 波特率太低了。正常的话都是57600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场仪安装方向不对,或没校准好吧

我用板载的磁力计,对过地图,没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GPS 波特率太低了。正常的话都是57600 吧。

这个能重刷吗?我见某宝卖的好像都差不多额

楼主:
把gps刷成38400和5hz吗?有没有现成的gps是这个参数的?

网友:
要看你的GPS能不能刷,带Epprom的就行。现成的当然有

网友C:
连上电脑看看飞行模式是不是选择了P开头的定点模式,如果是改成L开头留待模式,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上电脑看看飞行模式是不是选择了P开头的定点模式,如果是改成L开头留待模式,就正常了

这两个有什么名堂吗?我回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