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igin 10a 和 xp-7a哪个点调好

楼主(2014-12-30):
打算给mcpx升级无刷,这两种电调价格差一半
据说xp7a低压特性不好,mos不好什么的
到底有多不好。
低压特性不好指的是什么,怎么地不好法。

网友:
好mos 比较暴力

网友A:
2s对mos要求低一点,用xp7a没问题。1s的话就ori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对mos要求低一点,用xp7a没问题。1s的话就ori吧。

不改2s

网友B:
同样疑问。不过入了xp7a,准备搞2s。2s对电池 电路的要求都低 必须要体会下一动油门 飞机不见了的感觉

网友:
那只能ori

网友B:
xp7a黑金可以用吗

网友B:
xp7a叠焊后是不是也能很爽?

网友:
东西肯定是OR的好点,价格在那里,XP7A刷个固件,性价比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