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技术进来解答下,phantom 2只有3个机臂灯亮

楼主(2014-12-30):
一开始以为是正常的,3个灯亮,但是后来发现机头那个不亮的灯偶尔也会闪几下,像接触不良的样子。一买来就会这样。没摔,没修过。拍出来效果有果冻,1,什么减震球都试过了,2,感度都调到100了,或者90,80,都一样果冻效果。球解答。

网友:
三个灯应该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的情况应该属于显示灯接触不良,建议返厂维修。
楼主所在地气温多少?拍摄画面有果冻可能与 ...

一买来就是这样,当时还以为是正常的。果冻与这个灯不亮有关系吗?气温十多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买来就是这样,当时还以为是正常的。果冻与这个灯不亮有关系吗?气温十多度。

正常情况下四个机臂都会亮灯的,与果冻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的情况应该属于显示灯接触不良,建议返厂维修。
楼主所在地气温多少?拍摄画面有果冻可能与 ...

零下10度左右应该用哪个减震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四个机臂都会亮灯的,与果冻没有关系。

这个有保修吗?新买来就是这样。

网友:
灯不亮就表示有问题,注意安全

网友:
精灵1不亮就是电机停转 2还真不知道

网友B:
在调参里面把怠速调高一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调参里面把怠速调高一点就好了

调参软件没有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双十一买的,一直没有飞过,今天看了这个帖子,也开机试了一下,指南针校准后,机头只有右边的一只 ...

我的偶尔亮几次又灭了,也是双11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参软件没有这个选项

不可能没有啊  怠速选项有5个档位  推荐是中间那个 在高级里面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没有啊  怠速选项有5个档位  推荐是中间那个 在高级里面有的

是在naza模式还是phantom模式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naza模式还是phantom模式下呢?

调参还分这个???

网友:
大疆客服出来解答下我的问题如何?很忙吗?看样子只有每天发新帖问了。

网友:
Do you have any free time to answer my ques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