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怎么连接超声波

楼主(2014-12-30):
买了一个超声波用来定高,怎么和APM飞控连接使用

网友A:
啥样的超声波?几十块钱的那种是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样的超声波?几十块钱的那种是不能用的

就这一种

网友:
好象就是这种,不可以

网友B:
这个几块钱的吧,它只是超声波收发部分,没有控制和转换部分,APM不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几块钱的吧,它只是超声波收发部分,没有控制和转换部分,APM不认的

感谢

网友(2015-11-08):
加一个arduino pro mini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