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4冲70级发动机求助

楼主(2014-12-30):
一直玩的2冲发动机,前天刚买了台4冲,对于4冲,目前还是一片空白,油总是吸不上来,试着向排气油管吹气,油进入化油器又滴下来了, 左下角化油器下面进气口黑色的盖子是干嘛用的,油吸进去后直接从进气口滴下来了,还有那个蓝色的管子是干嘛的,启动时也不见有油进去,拆开火花塞空转也不见油上来,塑料桨罩打坏了几个,改换铝的了,启动时排气管冒白烟就是打不着,新机器,也不敢乱调乱拆,在线坐等高手解答,本人电话15358925430.望各位模友不吝赐教

网友:
主副 油针 都开了吗

网友:
你不能用广告的图片,上一些你的磨车图片看看是不是油路接错啦。

网友A:
很新的机器?请拧下火头(顺便检查点火器能不能将火头燃红),之后从火头孔滴进机油3-5滴,再拧好火头,逆时针盘车10圈左右;推荐12-14吋的桨;

之后——

那根蓝色管子,请无视;
按照常规,接好油箱的燃料管到化油器,接增压管到排气的增压咀;
副油针(铜的)不要动,如果很不幸,已经被调乱了,那先打Y个B兜子,之后请将副油针顺时针拧进去,再退出1.5-2圈;
主油针(铁的)顺时针拧紧,再退出2.5圈;
旋转进气口那个黑色胶盖(即阻风门)的把手(别撒手),如果找不到把手,请直接用手指触动胶盖,令其堵上进气口;

将节气门全开;
逆时针手工盘车,会看到油箱的燃料吸进化油器,之后再盘车3-5圈;
松开进气口那个黑色胶盖,会有燃料滴出来,请无视,节气门放置1/3开度;
接好点火器到火头;
用启动器逆时针启动发动机;
OK,着了;

热车1分钟,之后,节气门全开,慢慢拧小主油针,直到获得最大转速,再退回1-2格;
副油针如果调乱了,那——一言难尽了

如果没有启动器,那就逆时针波霸,直到着车。

欢迎到  阿拉善KKK模友会 156090869    或QQ276468071   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新的机器?请拧下火头(顺便检查点火器能不能将火头燃红),之后从火头孔滴进机油3-5滴,再拧好火头,逆 ...

感谢兄弟这么详细的讲解,受益匪浅

网友:
玩过两台91四冲,但是没你的现象,看看正时齿轮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新的机器?请拧下火头(顺便检查点火器能不能将火头燃红),之后从火头孔滴进机油3-5滴,再拧好火头,逆 ...

说的很详细,有一点需要注意,如果是手拨启动(用个圆木棒之类的最好),最好顺时针快拨桨,这是反拨正转。因为四冲机如果手拨逆时针启动非常容易打手,二冲的就直接逆时针启动。

网友:
听震先生(zhen_sr)的。

网友:
望各位模友不吝赐教

网友B:
就是zhen sr说的那样,我补充一点,蓝色的管子是喉管逃逸气体润滑正时齿轮用的,别以为没用就拔了,新机器没大拆,油针没搞乱,而且有油有电是不可能搞不响的。你也可以趁着下次我们活动的时候拿扬州来给你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zhen sr说的那样,我补充一点,蓝色的管子是喉管逃逸气体润滑正时齿轮用的,别以为没用就拔了,新机器 ...

恩,你们下次活动大概什么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你们下次活动大概什么时候

活动的时候群里都有通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你们下次活动大概什么时候

你是本地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本地模友?

我是江都的